楼主(2004-11-12):
我单位用欧姆龙CS-1的PLC,配套欧姆龙的触摸屏。厂家给的有触摸屏软件,但我用电脑COM口连触摸屏连不上,提示超时,现在触摸屏的内置软件被误删了,请问我该怎么连才能把电脑COM口和触摸屏连上?我用的RS-232C线是在本坛其他帖子里看的,我照作了一根:

---   (SORRY!我得线不是上面的连法,应该是这样:
PLC      计算机
2----2
3----3
9----5
4----8
5----7
计算机这边4,6短接。
呵呵,不好意思)
连PLC没问题,请问连触摸屏是不是这种线不行?如果是,那线该怎么作?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触摸屏什么型号?

楼主:
[讨论]触摸屏型号是NT631c
触摸屏软件是欧姆龙的NTST3.3C

网友B:
触摸屏连PLC和连电脑的的线是不一样,的你上面的线是连电脑的。你说连PLC没问题我倒感到时奇怪。如果你误删了屏内的系统则要重新启动系统安装程序。你首先关闭屏的电源按住屏的一角再送电再选择〈英语〉,选择〈下载系统程序〉,再操作电脑选择启动系统安装就可按道理说你能删那就能装。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型号是NT31C,触摸屏的本身的图画程序,和系统程序均没有丢失,与欧姆龙PLC连接后,触摸屏始终显示系统初始化,然后再也不运行,触摸屏的运行指示灯,不亮。触摸屏与PLC连接的电缆没有问题,PLC在运行状态。不知如何处理,敬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C:
急需解决,设备已经停产4天,设备厂家怎莫也不来解决问题,愁愁愁愁愁愁
请教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B:
触摸屏始终显示系统初始化,一种可能是PLC设置不正确更有可能的是PT设置不正确

网友C:
紧急求救!!!!
我把同样的程序转化成NT31(黑白)触摸屏程序,,NT31触摸屏没有任何程序,我下载系统程序,并启动后,我把触摸屏转道传送模式,显示SCREEN  DATA错误,在下载应用程序时,总是提示通讯超时,电缆连接可靠,始终用的是,标准通讯,COM2口。怎莫解决,求教各位同志、同行,老师傅赐教。

网友B:
我不想在这儿做刷客!另找个地方讨论。你的QQ?

网友C:
我第一次接触欧姆龙的产品,没有资料,没有经验,请教SGX 大哥,详细说明,怎莫设置,感激不尽。。。。。

网友B:
呵正吃饭

网友C:
114134894,姓名大兵

网友D:
有时候计算机和omron触摸屏是容易出现传输错误,我就遇到过,和plc没问题,但和触摸屏就出现超时。如果端口和传输协议设置没有错误,重复试多次就好了,一旦开始传输,就没问题了。如果触摸屏内已经有画面,但通电后总显示系统初始化,那么也是传输的问题。

楼主:
[讨论]回SGX兄:
我说得这个线就是连PLC和电脑的线啊。
请问触摸屏和电脑连线该怎么做?
麻烦告诉我,感激不禁!!!

楼主:
[讨论]谢谢各位
利昌机电老兄发了个图,我按图索骥试试看:
引用 网友E:
“利昌机电”兄今天有些事情,要我来代发一下,下面是利昌老爷子给楼主准备的,呵呵,我这里代楼主谢谢利昌老爷子了图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F:
在次机会,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我用的是OMRON CQM1H的PLC  触摸屏是NT631C 我一开始用同一根线两个都能传上,不长时间也是触摸屏传不上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我感觉应该是电脑的COM口出问题了,触摸屏的初始化程序老是传到百分之五六十就传不上去了,我换了一台笔记本还是用同一根线就没问题了.我不是十分的确定.还有PLC和触摸屏连不上可能是PLC的DIP开关设置的有问题,仅共参考!!!!

网友G:
请咨询电话021-50504535-500
OMRON技术咨询电话。

网友H:
正確連線如下

楼主:
[讨论]谢谢逸伦兄
我在其他帖子上找到的和你说得一样,呵呵:

 电缆可以直接做,也可以买OMRON产的,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电缆接线如下
 PLC      计算机
 2----2
 3----3
 9----5
 4----8
 5----7
 计算机这边4,6短接。

 以上的接线方式是最可靠的,OMRON所有的PLC都可以用该种方式接线的电缆连接,  包括用DEVICENET连接。

你的图上PC侧的8号线不清楚,我这是看别人帖子上说的接法,和你贴的图不是一摸一样?呵呵,再次感谢垂注!

网友I:
不是有手册吗,上面有现成的接线方式,照做一条就行

网友J:
两边的RS/CS现要对交叉连接才可以连接触摸屏

网友K:
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以后的能否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原创]谢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解决
我用的还是原先的数据线,在PT里设置为...............那个单词记不清了,好像意思是传输模式(trans....mode)然后就可以用笔记本连上PT。
     通讯参数里选普通。
     已经输入文件了,触摸屏可以使用
     谢谢各位拉!
     还想请教:不知道OMRON的NT631C触摸屏能不能设置密码保护,或者有没有硬跳线保护其中的数据?我们这个触摸屏已经被误删两次了表情,哪位知道麻烦回个帖子,先谢谢了!

网友C:
上官大哥,您好问题已经解决,我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官大哥,您好问题已经解决,我非常感谢

网友L:
没用过OMRON的触摸屏,我们公司用的都是SIEMENS的~~嘿嘿

网友M(2006-01-03):
触摸屏的问题
你好  我也碰到触摸屏的一个问题     能请教你吗   我的QQ号是  332840274    加我为朋友时 请写  OMRON  谢谢

网友M:
触摸屏 问题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忘了说问题了     我在使用 OMRON NT30 的触摸屏  是英文显示  我想输入中文    不知谁有  中文的字库   我用软件时  只显示NT31 才有中文转换    先谢谢了大家   不知那位高手能帮我

网友N(2006-02-25):
看来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了,感谢给为朋友回复的帖子~学到了不少哦东西~

网友O:
我现在用的连线是:
1空
2——3
3——2
4——5
5——6
7空
8空
9——9
屏蔽线接到外壳

网友P(2007-08-10):
手册那里有下的,谢谢

卓越源于专注,严谨成就品质,诚信铸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