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系统原来用rs-485,单片机一侧未隔离,pc机一侧用光藕隔离,两端都用 TVS 保护,否则会烧RS485芯片(是不是很严重的干扰?)这种情况下,大约几百字节会出一次错误,有时一帧十几个字节会全部为0。

我想问的是,如果改用以太网(屏蔽或非屏蔽的双绞线),会不会取得好效果?

光纤在现场施工比较麻烦,并且有几处几乎是直角,最后再考虑

网友A:
TCP/IP抗干扰能力强,完全没有误码
TCP/IP协议就是基于不可靠的环境下进行可靠传输的协议,协议的基本原理是:当A向B传输数据时,同时发送一个确认信息,只有当B收到确认信息,并且回复到A时,A才不会重新发送,否则A会将这个数据包重新发送,直到确认收到为止,所以TCP/IP的传输是绝对可靠的。
我们公司提供让串口设备连接网络的转换器,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可以
QQ:413317523 MSN:ycyycy924@hotmail.com TEL:075583603124 联系我。
在传统的门禁系统、考勤系统、一卡通系统、售饭系统、医疗设备系统、安防系统和工业控制领域当中,有成千上万的感应器, 检测器, PLC, 读卡器, 或其他设备,互相连接形成一个控制网络,作为信息系统内管理数据的工具.而最常用来连接这些设备的通信界面就是 RS-232 和 RS-422/485总线.但与网络相比RS-232,RS485/422总线在传输距离和可靠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互联网和企业局域网已经延伸到了各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一个经济、快速的解决方案,让现有的设备可立即联网使用,可以使得上述系统通过TCP/IP网络实现网络连接,解决RS485/422,RS-232在传输距离和可靠性方面的局限性。
要让传统的串口设备转换成具备网络界面的网络外设,在研发和整合 CPU, DSP, TCP/IP 协议等软硬件上,通常需要许多的人力投资和时间成本。现在您不需要再为开发TCP/IP 和以太网技术,而投资额外的人力、时间和成本了!深圳市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可以为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可使得现有串口设备方便,快捷联上网络!
为了快速实现串口设备从RS-232,RS485/422总线到TCP/IP的过渡,深圳市市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自行研发了C2000 Plus 系列转换器,并提供完整快捷的实现上述转变的解决方案,使用该解决方案您原来的平台软件和设备硬件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只需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即可实现从RS-232,RS485/422总线到TCP/IP的转变
C2000 Plus S232/1 TW 是一个RS232与TCP/IP的协议转换器,它提供RS232到网络和网络到RS232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232串行口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232串行口上。 C2000 Plus S232/1 TW 向上提供10M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232串行口,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楼主:
怎么到处都是做广告的?

我只想知道,在物理上,用以太网的底层方案(隔离变压器 + 超五类双绞线 + 哈夫曼编码),是否比 RS-485 芯片出现的误码少一些

希望有实际应用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以太网的双绞线与动力电(几十千瓦的电机)在同一线槽大约15米,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用以太网来做通讯最怕的就是干扰。它的抗干扰能力绝对没有RS-485好。一般来说,RS-485通讯的接地和屏蔽处理好的话,它的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强的。但要注意通讯距离不能太长。我最长通过400米。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帮助,还有几个具体技术问题想问一下:
你们用的通讯线是什么线?每一根线是多股的细铜丝还是像网线一样每一根是单股铜丝?屏蔽层是铜网还是铝箔?屏蔽层单点接地?在哪一点?

再次感谢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情况:
现场只有走线的线槽干扰比较严重,有大功率电源线在同一线槽中,大约十几米,但交换机放在机头柜中,其中只有一个电脑和一个交换机,没什么别的干扰源

网友D(2011-12-18):
学习一下,有具体的方案可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