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请问与S7-200配套的触摸屏用什么软件编程,组态计算机装什么软件,
而触摸屏上又装什么软件呀,用什么协议通讯,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西门子的产品目录,有td200, tp170系列。td200直接用STEP7编程,TP用protool组态

网友B:
1、S7-200配套的触摸屏用什么软件编程,组态计算机装什么软件:protool组态,现在是6.0。
2、触摸屏上又装什么软件呀,用什么协议通讯:触摸屏本身不用装软件(里面是wince系统)。如果是一个plc带一个触摸屏,那么ppi协议;如一带多,为mpi,或者使用profibus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