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各位大虾,请教问题一个。
我们公司正在开发交流伺服系统。目前使用的是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即驱动器,固高控制板卡。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参数调节,基本上知道了如何调驱动器和控制板的参数。但目前的问题是,伺服电机在跑到
指定位置之后,总是不停的震荡,震荡幅度+/-1或2个脉冲左右。有时是在稳定后,突然来几个震荡。而我们公司的要求是,即使1个脉冲的震荡也不能有!要使电机定位后时刻锁定在同一个位置。
说实在话,这1-2个脉冲的震荡其实也就是0.4-0.8um的大小,但我们还是要去掉。真是愁死我了。知道办法的高手说一下啊。

网友A:
哈哈,楼主着急了。我管这个现象叫“帕金森”,就象半身不遂的病人的手一样。在定位控制中,如果弄不好,特容易出现此问题。这种现象,原因很多,其中现场的噪声(电磁干扰)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是现场观察、发现、解决。
看来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呀。

网友B:
如果发生以下这两种振荡,那就是你的伺服驱动器参数没有调好:
调好了的曲线应该是这样的:
在停止时突然振荡,那就是干扰问题了,试试把控制线加屏蔽看看怎么样

网友A:
哈哈?godspeed厉害呀,这三附图是你画的自己的“杰作”?还是抄书抄来的?能说说这三附图中的每图特点嘛?如果再描述出调节参数(pid)与图中实际值曲线的变化趋势(定性分析),那可就好了。伺服控制中的定位控制,是不是一般不允许超调呀?也就是应该符合你的第三幅图的曲线要求。

网友C:
第三是对的。一和二是PID。

楼主:
还得问一下
大虾,能否说的具体一点?pid的本意不就是对误差的控制吗?如果没有误差,何来控制?
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具体调那些参数?
利用控制板控制的过程中,能够使电机忽略1-2个脉冲,从而使电机缩紧在某一位置吗?
我希望宁可有1-2个脉冲的稳态误差,也不希望有震动。

楼主:
godspeed,你好。
你发的图很好。但是感觉你的图是在宏观上的。如果具体到1-2个脉冲,你的图好像看不出来。
我的要求是系统定位后一个脉冲也不能抖动。我在调试时发现有时同样的一组参数在同一段滚珠丝杠上跑同样的一段距离,输出的波形图都不一致。有时根本不震荡;有时稳定30ms后偶尔抖动一两次;有时不停的抖动;
我只想要一个锁住当前位置的做法。一个想法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不让电机伺服,让它忽略1-2个脉冲的误差!20ms之后再让它伺服。开始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godspeed厉害呀,这三附图是你画的自己的“杰作”?还是抄书抄来的?能说说这三附图中的每图特点嘛?如果再描述出调节参数(pid)与图中实际值曲线的变化趋势(定性分析),那可就好了。伺服控制中的定位控制,是不是一般不允许超调呀?也就是应该符合你的第三幅图的曲线要求。
copy的啦,自己懒得画!我对松下的不熟悉,不敢乱发表。第一幅图的现象应该是P太高造成的吧,第二幅图的现象应该是I太高造成的吧!最理想就是象第三幅图那样啦!不过还是要看什么场合,有些时候为了达到快速效应,超调一点不设备造成影响的话,也无妨吧,只要系统可以在你可以承受的时间内停止下来就好了!也就是说第一幅图的现象在某些场合也是可以接受的。
个人理解是这样,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dspeed,你好。
你发的图很好。但是感觉你的图是在宏观上的。如果具体到1-2个脉冲,你的图好像看不出来。
我的要求是系统定位后一个脉冲也不能抖动。我在调试时发现有时同样的一组参数在同一段滚珠丝杠上跑同样的一段距离,输出的波形图都不一致。有时根本不震荡;有时稳定30ms后偶尔抖动一两次;有时不停的抖动;
我只想要一个锁住当前位置的做法。一个想法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不让电机伺服,让它忽略1-2个脉冲的误差!20ms之后再让它伺服。开始运动。
不明白你说的1-2个脉冲是什么回事,这1-2个脉冲是干扰吗?如果是干扰的话,你不可锁定伺服,让它忽略这1-2个脉冲吗?
伺服定位后,它自己就会锁定在某个位置,除非你的负载波动得厉害,这时伺服马达就会发生抖动,不然它自己不会抖动吧,没有碰到你说的情况!
如果是由于负载的情况,加大系统钢性试试!

楼主:
1-2脉冲的抖动是指电机在到达指定位置后。经过一定的稳定时间(15ms)左右。达到稳定,即一直锁定在一个位置。(我是用一个函数不断地读编码器当前位置知道的)。但是有时,锁定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两次(或多次)的脉冲抖动,振幅1-2个脉冲。
这种现象如何消除?
我想然电机一直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一点抖动也没有。

网友D:
我想是负载波动或电磁干扰的关系
负载波动是否可用电磁抱闸?
干扰可用屏蔽线屏蔽层连通电脑和驱动器的地

楼主:
kdrjl,你好:
你说现场的噪声(电磁干扰)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是现场观察、发现、解决。
但是如何解决?
能否说具体一点?
给我发邮件也可szllc1980@163.com

楼主:
x11xuu,你说的有道理。屏蔽线我是采用了,电磁报闸反应时间如何?伺服电机有必要永他吗〉如果用的话增加了结构的复杂性和成本,再说机台上好像也没地方装它。
各位高手,能否从控制的方法这方面给个建议?比如模糊控制,模糊pid等等。

楼主:
有没有一个办法让电机在某一段时间不伺服?或者说是让他忽略2个脉冲以内的稳态误差?锁定在某一位置?我试过关闭电源,但是电机不一定停在那。你在10000处关电源,它可能在9980处完全静止。

网友A:
关闭电源?不是好办法吧?位置是定在那里了,但是没有电,电机力矩也消失了,容易跑位的。从根本上说,定位就是控制的定位,不要断电。否则那算什么伺服?

你的问题,采用示波器观察吧。看看1-2脉冲抖动是什么现象。噪声就用消噪的招,噪声的频率是多少?要清楚现象,就好解决了。如果是周期震荡,就不是噪声了,可能是控制参数不合适的问题。如果你能记录你的现场的波形,分析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个办法让电机在某一段时间不伺服?或者说是让他忽略2个脉冲以内的稳态误差?锁定在某一位置?我试过关闭电源,但是电机不一定停在那。你在10000处关电源,它可能在9980处完全静止。

所谓定位,本身就是“伺服”的结果,没有伺服,自然也就没有定位了。除非您换用带保持力矩的电机,比如步进电机,或者让伺服抱闸。

网友F:
能不能试试更高精度编码器电机让其的脉冲当量小于你的精度要求,这时就算有一两个脉动也不会影响你的要求.

楼主:
刘兄,原来这里你也经常来啊?哈哈,咱兄弟又见面了。
多谢各位大虾!!!

楼主:
刘兄说的有道理。
我们单位目前用的就是步进电机。当步进电机上电时,也有锁紧力矩,但是一点震动都没有,用手摸在连轴器上,几乎感觉不到;但伺服电机,墨在连轴器上,会明显感觉得到。

伺服报闸?什么意思?响应快吗?
是不是跟自行车的报闸一个道理?

楼主:
实验发现,关闭电源确实不是好办法。确实容易跑位,电机不能停止在原来的位置。
但是还可能有什么办法消除呢?

网友E:
to szllc
   以前不怎么泡论坛,不过,最近比较清闲(说明做业务的同事还不够努力),经常在工控的论坛上出没。

   我公司不卖伺服,对伺服电机本身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知道很多伺服电机有刹车选件,可以保证伺服掉电后,位置不会跑掉。我的客户有人在用,但是精度如何,我就没有数据了。

楼主:
如果用刹车的话,我怀疑它能否在短时间内连续起停。比如:一秒钟内起停5-6次,机械刹车达到这个要求了吗?够呛吧?:

网友C:
哈哈,应该不会用刹车做定位用的。

网友G:
伺服电机的刹车通常都是SERVO READY以后,只要SERVO ON信号(使能信号)接通就一直打开了的。停车时,控制系统要先断开SERVO ON信号,再断电,那么机械肯定可以保持在原来的位置。

电机出现震荡,我反而认为是伺服系统的刚性调得太高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调过?
另外,如果机械上憋劲,如丝杠与电机不同心等也回出现这个问题。我以前被这个问题也搞得很狼狈,最后钳工师傅出马就搞定了,呵呵

网友H(2004-12-22):
应该是伺服参数没有调好。
不过,我用的是三菱与安川。
屏蔽上我也碰到过。

楼主:
屏蔽上?请sdzdh 具体解释一下好吗?
多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屏蔽上?请sdzdh 具体解释一下好吗?
多谢。

我用FX1N控制器在做两轴的一个设备时,发现一个问题,发现Y轴伺服电机有时会动不动就抖动一下。并且,在X轴运转时,Y轴有时候就会发生慢速转动(不定期的)。所以,分析是电机干扰。接线工把电机UVW线与输入控制线捆在一起,且屏蔽线未良好接地。处理后正常。
伺服抖动这个现象,我用三菱电机的处理方法就是打开自动抑制功能。还有就是手工调惯量值。

楼主:
我这个抖动,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用手摸在轴上,会感觉得到一定的抖动,但无法形容其程度。有些抖动,能感觉得到来形容吧。至少步进马达的感觉不到,而这个伺服马达能感觉得到。
在电机自运行时jog下(空载且参数为出场设置),抖动也不是完全不存在,但似乎抖动频率减小了一些。

网友I:
P too high or moror power not enough

网友J(2006-01-03):
我想学习伺服控制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有高手有资料和范例吗?

网友K: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我现在正在调两套松下伺服。也是停下来的时候会来回晃动,停不住,我这是因为负载惯量太大了,加大钢性的话会产生噪音,当时电机选的惯量小了,

网友L:
回复 紧急求助: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的震荡
因为伺服电机是一个闭环系统,加了编码器就是起反馈,用于检测电机执行脉冲命令情况的,伺服电机主要还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会去对执行的脉冲命令进行补偿,所以就会出现楼主说的震荡问题,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你选择的电机功率或是惯量小的缘故,也就是说要选择更大扭矩的电机。如果你一定不能让电机出现来回震荡的话,我建议你选择功率稍大的步进电机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发生。我问题欢迎咨询  jxq80@126.com     13480957518

网友M:
个人认为是刚性选择和增益的问题
如果是松下的的电机带联轴器至丝杠
刚性在3就可以了
若是直连则要增大
另外,惯量比对此也有点影响
你可以用松下的伺服软件调试
顺便设置一下陷波

网友N(2006-09-14):
J2S 就是用刹车来锁定的,没有1,2个脉冲的误差的

网友O:
建议你更换成步进电机把

这个市饲服的惯病

增益调整所致

原因在于饲服马达要不停的检测自己的位置,停止后也要作增益调整

网友P:
看一下刚性增益的参数,调高调低一下试试,能有效的控制抖动.pr10 pr11等参数

网友Q:
楼主问题解决的如何了?

网友R:
“电机出现震荡,我反而认为是伺服系统的刚性调得太高了”这句话我觉得对

网友S(2006-11-15):
伺服是有差调节,如果正负1个脉冲都不能接受,建议不要使用伺服,改用步进电机好了.伺服停止的时候不可能绝对静止.

网友T:
通讯线用屏蔽线,按照严格接地,试试看。

网友U:
前两天调试松下伺服的时候是出现那样的情况,但这几天好象也没有了,怀疑是干扰问题,不知道当定位完毕后把SERVO-ON关掉如何?

网友S:
如果频繁开关SRV-ON,有个一年半载的,动态制动器就有可能烧坏了

网友V:
我想补充一点,机械一定要装好,直连的话,三点的同心度要在0.02之内,平行度要在0.02之内.

网友W(2007-01-12):
我现在也是采用的位置控制,也有类式状况,刚开始以为是信号线与电源线走在一起产生的干扰,但经过反复测试并不是,单个的指令脉冲相差1-2个,位置会偏差2-5毫米,这种情况我 已经研究1年了,不知那位能指点迷津

网友X(2017-05-07):
你是用什么东西检测这0.4微米移动的?

网友Y:
是负载波动或电磁干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