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请问变频器的四象限是啥意思?

网友A:
一象限:正转的电动运转,电机的转矩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同;
二象限:正转的制动运转,转矩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反;
三象限:反转的电动运转,电机转矩与旋转方向相同;
四象限:反转的制动运转,电机转矩与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B:
好厉害的huyie。基本功很厉害。我给你的帖子加“钻”了。

TO  田鼠:谢谢你能在这里讨论技术问题,欢迎你。如有得罪,请多原谅。

网友A:
我认为,当电机处于电动状态时,是电磁转矩拖动电机运转,所以电磁转矩方向与电机施转方向及负载转矩方向相同。

网友C:
插嘴请教任老师一下:
我过去用SEW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后经常发生报警(好像是过流?时间太久不确认,只是正转控制。并不是所有的SEW都这样。),取消参数四相限就不再发生。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o huyie:
直流电机的电磁转矩在电动状态,与旋转方向相反。这个时候不论转速的旋转方向如何,电磁转矩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发电状态,电磁转矩与旋转方向一致,也不论旋转方向如何。关于这个结论肯定是对的。如果要找出处,我就得去查书了。
我是第一次听这个说法!
不过我会去查证的!

网友B:
TO  KARL: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你的帖子,但是当时没有想好,而且时间太晚了,现在说一下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但是可以参考。
首先,在比较高档的变频器里(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他都有一个“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功能,这个功能的作用,是当系统处于发电的时候,发电电流对直流母线的电容充电,单象限的系统就会使母线电压越充越高,系统就要出现过电压的故障,为了防止这个现象,启动“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功能,可以自动的限制发电的回灌充电电流,使母线电压不再继续升高。因此,对于这种变频器,即便没有制动功能,但在快速减速过程他也不会过电压报故障。对于伺服定位,尽管对过冲现象调节速度反应慢,但是,不会报错误,而四象限运行时,因为有了制动的功能,此时“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将被系统禁止,因为你的控制是伺服定位,控制过程的加(减)速度太快,使系统的发电电流瞬时过大,而导致系统报过流故障。
解决的办法(我可是纸上谈兵,没有实战经验):
是不是对系统的加/减速电流作限制,尤其是减速电流(发电电流)。比如给一个斜坡时间(或者叫滤波时间);对系统的加/减速惯量做一下补偿。我曾经听一位玩伺服的朋友说,伺服控制是快速反应的控制(在ms级),我问他,那系统的固有惯量怎么解决?惯量摆在那里,它反应的过来吗?他答道:伺服控制玩得就是惯量。我还是没有太明白,但是,我认为伺服控制的响应速度那么得快,惯量与惯量补偿的问题肯定的突出,属技术关键之一。要在满足现场需要的同时,考虑系统由于快速反应所带来的电流加减速太大问题。必须加以限制和解决。你的问题,应该是减速电流、减速惯量的问题。
karl,说好了,仅供参考,给你提供一个思路而已。

楼主:
谢了!!!目前我手头有大量的东元变频器!由于资金压得太多,急于脱手请各位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的转矩方向的概念是错的。要纠正!电动的时候电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机旋转方向相反,发电的时候两方向相同。再去查查资料或者教科书。

  任老师:我翻了一下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电机及拖动基础》,还是不能理解您说的。我认为,当电机处于电动状态时,是电磁转矩拖动电机运转,所以电磁转矩方向与电机施转方向及负载转矩方向相同。否则,电机哪来的原动力?
   请您明示?
呵呵,原来是我出现错误了。特此更正。我把负载力矩与电磁力矩的概念弄混了。电磁力电动状态与转向一致,发电状态与转向相反。而电机的负载力矩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了。特此致歉。不好意思了。
为了这个,我居然去查教科书了。那本电机学,纸都发黄了。看着好亲切呀。能回忆上学的年代了。

网友E:
搞清四角限最好以直流电机为例,较直观。四象限变频器带有能量回馈电网的功能,即变频器内部有两组逆变桥。

网友F:
给个书目:
机械工业出版社
1,《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
2,《spwm变频调速应用技术》
找找看看。:)

网友G(2006-04-03):
同意9楼的说法,四象限变频器是带有能量回馈电网的功能,
比如,一般的电梯在下降的时候,转速超过设定的速度,电机就将多余的电回馈到电网中.
但具体是用哪两个量确定它们在象限中的关系的.请高手指教!
是否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机的转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网友H(2006-05-09):
大家的讨论看的我迷糊迷糊的,似懂非懂,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