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要求:
1. 浮点计算速度快,能做sin,cos,开平方,乘方等运算且速度极快,做循环求方程用.

2. 可以做(线性或圆周)两轴插补运动控制,轨迹控制,运动控制功能强.

3. 其它指令执行速度也快,扫描周期在(普通指令千步扫描周期小于10ms).

4. 可用数据区内存要大,可以保存2000个位置信息(大于8K的数据存储区).

5. 最好是整体型的PLC. 价位要好.

我计划用此PLC(控制器)做涂胶两轴机械手控制, 最后的结果是:如果给这个控制器控制的机械手一支笔,它可以写出汉字

网友A:
FX2N系列;
不过要达到上面要求的话配置出来价格可不低呀!

楼主:
FX2n的速度就不可以,太慢了

网友A:
晕!
FC2N是日前运算速度最快的几种PLC之一,普通指令0.08uS/步;

1K步也只有0.08ms;

不知比你的普通指令千步小于10ms高多少倍;

网友B:
OMRON的CS1-H,XY高精度两轴定位,基本指令1m38k步。你还可以选择它的双CPU系统,另加CXP5。0的编程软件可以轻松解决你进行计算时的繁琐编程。好象可以很轻松的实限如Y=SINX这些东西。如果你要确认一下可打OMRON中国公司的免费电话。不好意思。电话号码我忘了

楼主:
二楼说的是FX2N,三菱的是吧, FC2N我不清楚,但我用过三菱A2Jsh,就加了1个位控模块,普通程序千步的扫描周期就在20ms了.请不要理解为指令的执行周期,我指的是整个的扫描周期.

楼主:
karl,提到的LP的softplc, LP是哪个品牌的,我知道siemens的WinAC是softplc, 两者有什么差异.是否有人了解思博(瑞士)的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5. 最好是整体型的PLC. 价位要好.

整体型的PLC如何理解?
这么高的要求估计都是模块化的。
一般品牌的高端产品均能符合要求。

楼主:
现在来说, DST021和D00080L, 以及PCD02挂H系列模块也可以,并且都是整体的.我在寻求一种介于计算机和PLC之间的东西, 可以做复杂的运算,可靠性高,又可以供OEM使用.

楼主:
松下的,FPG-C32T2有人说可以,这个日本的货我没有用过. 有知道的说说这个东西怎么样

网友D:
用ARM做,32位的嵌入式系统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ARM7就应该没问题,但楼主要的是PLC。
我觉得楼主对PLC的要求好象不是很高,三菱的FX-2N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有很多方便指令,但运算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说的是FX2N,三菱的是吧, FC2N我不清楚,但我用过三菱A2Jsh,就加了1个位控模块,普通程序千步的扫描周期就在20ms了.请不要理解为指令的执行周期,我指的是整个的扫描周期.

A2Jsh的速度当然没有FX2N系列快了;FX2N的速度只有比A2Jsh快3倍多;

网友A:
我用FX2NC的PLC(速度与FX2n是相同的)
程序共有6160步,最后的扫描时间也只有23.3mS;
不知比你的要求快多少!

网友A:
上述的扫描周期是通过D8010得到的;
当前扫描时间:D8010   23.4ms;
最小扫描时间:D8011   23.3ms;
最大扫描时间:D8012   24.6ms;
程序可是有6000多步呀!
点数有128个点;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1, 你说的6000多步,23-24ms, 你可以试验一下,如果程序1000步, 扫描周期是多少,这没有什么比例关系的.(西门子的200系列当我使用少于100步时,扫描周期在3ms以下.)
2. 我同时还要求浮点计算能力强, 数据存储区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P的SoftPLC!
同意啊!不过价钱.呵呵.......光PLC就要几万啊

网友F:
错了,我是说omron的PLC-CS1-H啊,你说的方程,是什么方程,代数?多维的?还是微分方程?按你要求,要实现10ms的扫描周期,我看有点困难的/

网友G:
Kloepper und Wiege Software GmbH
SoftPLC程序基于RTOS,程序的循环周期为uS级。

楼主:
softPLC先不考虑吧,毕竟它是在计算机平台上的。PLC的稳定可靠性是首选,其实很多32位的单片机也可以实现,但如果能做出像PLC一样可靠的话,费用就...
  方程的计算是求解类似于sin*cos^2*sqrt(tg^2)等三角函数的科学计算,需要1000多次求解,解出的结果也需要保存。
 曾经想过利用触摸屏进行计算,计算的结果写入PLC。

网友H(2005-02-28):
西门子S7-300(CPU 315-2DP)

网友I:
松下FP0sigma  扫描周期0.12ms    12k数据存储
1. 浮点计算速度快,能做sin,cos,开平方,乘方等运算且速度极快,做循环求方程用.

2. 可以做(线性或圆周)两轴插补运动控制,轨迹控制,运动控制功能强
价钱看型号

网友I:
松下的,FPG-C32T2有人说可以,这个日本的货我没有用过. 有知道的说说这个东西怎么样
最恶心的就是日本

?老大我的贴呢? 被你删了?

网友J(2006-05-06):
对实现速度有什么样的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