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本人正在开发一台机械设备,使用松下伺服电机控制,要求是恒力矩的运行,也就是运行中的力变化速率保持不变。请问怎样才能实现?我使用仪表单片机控制是否能行?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法?

网友A:
您准备采用直流伺服电机还是交流伺服电机?
  “恒力矩”与“力变化速率”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运行过程中,卷径又是怎么变化呢?
  还有,您最好把系统控制框图说一下,仪表单片机有什么功能,谁知道呢?

网友B(2006-01-04):
请问:那位大侠有交流力矩电机控制原理图,能发一份到我的油箱吗?wrs-088@126.com.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C(2006-02-08):
如果不存在卷径的问题,哪你只要做扭矩限幅就可以了!我公司专门从事西门子运动控制,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上下载一些资料看看!      www.simocontrol.com

网友D(2011-10-29):
有张力控制的地方,就有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