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第一题是有关抢答器的
第二题是有关布料小车的。
有一个布料小车,4个限位点,按下SB1循环按钮,进2退1,从限位点1(SQ1)走到限位点3(SQ3),然后

返回到限位点2(SQ2),然后向前走到限位点4(SQ4),返回,从SQ4返回到SQ2,后退SQ3,返回到SQ1.

按下SB2按钮,小车假设刚刚从SQ1走到SQ3点,由于按下了SB2按钮,则小车在SQ1和SQ3之间循环。按

下停止按钮SB3,则返回SQ1

这个题目如何编呢?我总找不到好的思路

网友A:
bd 预告年    可,哦  6燃放封感

网友B:
用单一顺序结构的编程方法试试

网友C(2005-09-19):
没有什么难的啊?用顺控程序做不就可以了?
你用的是什么plc啊?

网友D:
各位高手,就用三菱的编个梯形图说明一下问题,让我们也有所参考呀!多谢了!

网友E:
抢答器很简单,用自锁互锁就可以了。
第二题指是正反控制吗

网友F:
是应该采用单流程的SFC编程.
在小车从SQ1走到SQ3点时,设SB2作为选择开关,满足SB2就跳回上一个状态,不满足则走下一个状态.
停止按钮是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我没有理解,如下两种理解
1、如果在第二步才起作用的话,那在刚才那里再设一个条件,上述状态在不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工作,满足条件后跳到最后一个动作,返回SQ1处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2、如果针对所有状态都要起作用的话就应该在一开始设置一个区间复位,然后满足条件跳转到最后一个动作,即返回SQ1处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C:
回cgjyxm:
 建议不要用梯形图编写这个程序,这个明显带有顺序控制的程序,如果用梯形图就特别麻烦了。

楼上的兄弟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我的理解SB3就是复位按钮,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只要按sb3系统就返回到SQ1!
供大家参考!

网友G:
用顺序控制就行了

网友H:
按SB2时为什么非要在Q1和Q3之间?

网友I:
题目表述不清楚,题目有点无病呻吟。最看不起出这种题目的菜鸟老师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K:
在学校时的一本教材就是这个题呢

网友L(2006-02-25):
太简单了吧!深圳考技师可比这难多了
看来内地的什么技师只能抵得上深圳这边中工的水平啊.

网友M(2006-04-19):
同意12楼的看法,表述不清

网友N(2007-05-30):
太简单了

网友O:
联系我
yangyong2144@sina.com帮你做好连接图,程序以及答辩时的回答

网友P(2011-08-26):
傻瓜编法
用步进梯形图、SFC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