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11-13):
5.5KW变频器接上3KW电机,是否合适????
长期使用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大马拉小车,没什么不合适,只是浪费点钱。

楼主:
如果电机故障,变频器能否保护

网友B:
变频器中有一项是提示输入电机的额定电流设定,你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除以电机的额定电流得出的百分比输进去,会对保护电机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