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3):
一个工程:污水治理中部分实现自控,想用omron cmp1a实现,
有几个简单的问题请教。
1、准备用几个在线检测传感器(pH、溶解氧、水位等)检测污水水质,这样传出的信号是不是也包括模拟信号?在输入PLC时是否还需要加上数字/模拟转换模块?
2、输出需要对风机的变频,水泵的启停等,需要那些设备,是否还需要增加模拟/数字转换模块?
3、可否用组态王软件编写计算机监控?
4、以上功能如果想要实现的话,各个设备如何连接?针对输入输出设备的编程如何编写?对上位监控计算机的网络连接如何实现,如何编程?

因为初次接触PLC,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工程:污水治理中部分实现自控,想用omron cmp1a实现,
有几个简单的问题请教。
1、准备用几个在线检测传感器(pH、溶解氧、水位等)检测污水水质,这样传出的信号是不是也包括模拟信号?在输入PLC时是否还需要加上数字/模拟转换模块?
答:没用过这些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模拟信号。这个问题请其他高手回答。

2、输出需要对风机的变频,水泵的启停等,需要那些设备,是否还需要增加模拟/数字转换模块?
答:应该不需要。这些设备可以直接用PLC的输出点控制。

3、可否用组态王软件编写计算机监控?
答:对组态软件不熟悉。据了解应该可以。

4、以上功能如果想要实现的话,各个设备如何连接?针对输入输出设备的编程如何编写?对上位监控计算机的网络连接如何实现,如何编程?
答:这个问题没空回答,你应该自己设计。如果这也要别人帮你,那还不如把这个工程包给别人算了。

因为初次接触PLC,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请大家不要见笑。
------------------------老实说,你的问题一点也不幼稚。如果都能一一回答,估计系统也就设计的差不多了。

网友B:
1.你的水质检测用的传感器是什么信号输出的?模拟量是反映的水质情况吗?如果输出是模拟量信号,那是必须加模拟量输入模块的。
2.控制变频器可以用无协议通信控制,可以不用加模块。
3.可以用组态王控制CPM2A。OMRON的PLC组态王基本都支持。
4.问题大了,你自己搞定。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由于是刚刚接触PLC,而且只是从一些书本上接触,实际的工程是如何一无所知,看来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实践。
因为我是作环保的,所以对污水治理等方面的自控非常有兴趣,并想近期内将其应用于某些治理工程上,到时,可能还要麻烦各位指教了。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不是要人帮你做,要用什么模块,还不看你用什么信号,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PH等水质表是4-20MA的信号,但也有报警的开关量,泵的起停当然是开关量,变频器看你怎么控制,可以是模拟的,也可以用开关量控制,起停是一定用开关量的.
当然可以用组态王写上位机监控软件,组态王的作用就是那个,要不,买组态王干吗?组态王和PLC怎么连,要看你是什么PLC,设置一下就搞定,不过加相应的通讯模块.你如果是编程高手,也可以用高级语言自己写上位机程序,当然,通讯协议你要搞定.

网友B:
关于污水处理的案例在OMRON服务网站上有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