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4):
200系统手册上有一个例子是:
LD I0.3
BCDI AC0
其中 AC0中的数是1234,它上面的结果是04D2,我不懂,在书上也没有查到,它是怎么样转换的,规则是什么
虽然很简单,但是请不吝赐教

网友A:
s7-200的程序是这样写的吗?应该是BTI吧?就是把BCD码表示的数转换成8421码表示。

 LD I0.3
 BTI

网友B:
是这样的,16#1234,如果你把它当成BCD码,那么它就是10进制的1234,但是在计算机里只能存2进制的数据,所以10进制的1234换成2进制为0000_0100_1101_0010,再用16进制表示就为16#04D2了。这个就是BCDI指令了。

网友C:
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