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4):
请问一下我用mcgs和omron的plc连接时的问题!

小弟用的是mcgs的嵌入版,在除了输入输出区的基本连接以外!我需要用的中间点应该选用什么位的?IR和LR是否都可以使用,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对组态软件不熟悉。

网友B:
这个软件没有用过,不清楚。请其它高手回答。

网友C:
主要避開實際I/O點都可以,LR是LINK區一般使用於C200H-LK401(C500-LK003),C200Hα,CQM1 PC 1:1 LINK,SYSMAC LINK,CONTROLLER LINK等,若無上述功能可以當成IR使用.

网友D:
呵呵,陈老师回来咯,
儿子是不是很可爱,
呵呵,祝您全家幸福~!

楼主:
哦!多谢了,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