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04-11-14):
计算电路中R2电流

网友A:
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B:
R2和R3是并联关系.
所以R2和R3两端的电压相等,图中电流表值为I
R2两端电压=I*R3
R2电流=I*R3/R2

网友C:
R2中的电流等于:E1/(R1+βR1*R2+R2)

网友D:
此图为等效图
βU为受控电压源
设R为R1,R2,R3的并联值
R=R1*R2*R3/[R1*R2+(R1+R2)R3]
U=(E1/R1+βU/R3)R
I2=U/R2=(E1/R1+βU/R3)R/R2
再把R代进去可以了,脑细胞都死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