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4):
1、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指电路中流入一个节点的电流的代数和为 ?  ,或者也可以说流入该节点的电流等于  ?   该节点的电流。
2、一个电压为10V的电压源与5W的电阻串联可以用一个电流为    ?  的电流源与5W的电阻并联来代替。
3、电路中的任意一个回路在任意时刻其电压代数和为  ?       。
4、一个理想的电压源是内阻为零而一个理想的电流源是内阻为  ?      。
5、电路中采用叠加定理计算元件上的电压和电流却不能用叠加定理来计算元件上的    ?  。
6、在同一电源不同负载作用下只有负载功率最大时,这种状态才叫匹配状态。此时电源的内阻等于        ? 。
7、在运算电路的分析中总是认为同相端与反向端的电位相等而且它们的输入电流为
? 。
8、三个相同电阻其电阻值为R,它们是星型连接,可以由三个相同电阻,其阻值为    ?,通过三角型连接来等效。
9、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而流过    ? 的电流不能突变。
10、电路中由于储能元件的存在,在换路瞬间并无外电源输入而有电压与电流变化,我们称这种响应为    ?   响应。

网友A:
零,流出,0.5A...................................不会时平时不看书吧?

网友B:
1、0,流出    2、2A     3、0     4、无穷大      5、功率
6、负载电阻   7、0       8、3R   9、电感         10、暂态

楼主:
太感谢2位了!确实平常不太看书,呵呵!还有点小问题不知道能否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指电路中流入一个节点的电流的代数和为 0  ,或者也可以说流入该节点的电流等于  流出   该节点的电流。
2、一个电压为10V的电压源与5W的电阻串联可以用一个电流为   2A   的电流源与5W的电阻并联来代替。
3、电路中的任意一个回路在任意时刻其电压代数和为  0。
4、一个理想的电压源是内阻为零而一个理想的电流源是内阻为  ↑。
5、电路中采用叠加定理计算元件上的电压和电流却不能用叠加定理来计算元件上的    P  。
6、在同一电源不同负载作用下只有负载功率最大时,这种状态才叫匹配状态。此时电源的内阻等于  负载R。
7、在运算电路的分析中总是认为同相端与反向端的电位相等而且它们的输入电流为
0 。
8、三个相同电阻其电阻值为R,它们是星型连接,可以由三个相同电阻,其阻值为    3R,通过三角型连接来等效。
9、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而流过    电感  的电流不能突变。
10、电路中由于储能元件的存在,在换路瞬间并无外电源输入而有电压与电流变化,我们称这种响应为    暂态   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一个电压为10V的电压源与5W的电阻串联可以用一个电流为    ?  的电流源与5W的电阻并联来代替。
感觉此题有误:5W的电阻没标阻值没意义,无法确定。是施加多大电压时消耗功率为5W?按题意是否理解成施加10V电压?

网友D:
绝对同意6楼老兄的,主题意中的功率无法确定阻值.

网友E:
0.5a

网友F:
我只能答出50分了,,,,,都已经忘记了,谢谢楼主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