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1-14):
各位好,现在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我为了解决变频器的干扰问题所以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的很小了,所以变频器的噪声特别大,长期这样会不会对变频器有特别坏的影响??????有那些影响?看说明书不是太明白

网友A:
说明书上表明:载波频率越小,电磁噪音越大,杂音、泄漏电流越小、热散逸越小。
至于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我也关注着。谢谢!

网友B:
没有影响!
只要电机的噪声可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