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4):
变频器频率变化时,电机转速上升/下降,那么电机的输出功率,电流,电压将怎么变化呢

=========================
帮你将主题修改了,再引用 kdrjl 斑竹的话:
to somedays :

首先,你的贴子不规范,题目只说原创,原创什么呀?原来是个问题,这也算是原创?我却以为你有什么高论要发表呢。有点扫兴。不过问题也不错。值得讨论呀。只是希望你把标题加上,让大家从你的标题中就有一个对你的贴子的感性认识,也是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

网友A:
to somedays :

首先,你的贴子不规范,题目只说原创,原创什么呀?原来是个问题,这也算是原创?我却以为你有什么高论要发表呢。有点扫兴。不过问题也不错。值得讨论呀。只是希望你把标题加上,让大家从你的标题中就有一个对你的贴子的感性认识,也是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

其次,能说说你为什么对电机的动态过程感兴趣嘛?你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电机在运行的动态过程中附加的动态转矩对电机的影响问题。或者说,电机的“储备功率”对电机的动态运行的影响问题。确实是个不错的话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频率变化时,电机转速上升/下降,那么电机的输出功率,电流,电压将怎么变化呢
   如果在基频以下,电机频率上升时,转速上升,电机电流不变,输出电压上升,那么电机输出功率增大。在基频以上,频率上升时,转速上升,电压上升,电机电流下降,但功率不变。
   不完整之处,请斑竹指正。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频率变化时,电机转速上升/下降,那么电机的输出功率,电流,电压将怎么变化呢
    如果在基频以下,电机频率上升时,转速上升,电机电流不变,输出电压上升,那么电机输出功率增大。在基频以上,频率上升时,转速上升,上升,电机电流下降,但功率不变。
    不完整之处,请斑竹指正。谢谢!
基频以上,无论频率上升还是下降,电压保持额定值不变。

网友D:
这种帖不太应该发:
1,输出电压可用指针式万用表自已精略测量一下
2,变频器都有电流显示功能,可调出来监视
3,功率可用电工基础知识算出来

多动手多动脑,有益无损

网友E:
其实问题的提出还是很好的,刚好是说明变频器是怎么节能的
可以找一些变频器的书来看一下,一般都有祥尽的说明的,楼主有问题也可以来电咨询,电话中比较容易说些 0755-28073183 雷

网友A:
搂主哪里去了?为什么发问以后,不见回复?是不是不专心呀?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是一个基础概念问题,也像是一个专业教材的课程作业。他提出了一个动态旋转机械的物理概念。就是加速度和动态附加转矩问题。
电机在稳态运行(转速不变)时,加速度=0,动态转矩=0,此时的功率P=n*M/9550(kW),这是旋转机械的功率平衡方程式。
而电机运行在转速上升/下降过程中,加速度不等于0,动态转矩= Mj * a;式中Mj为旋转机械系统的转动惯量,a为转速上升/下降时的加速度(注意,加速度有方向,加速为正,减速为负)。
因此,在转速上升/下降的时候,电机输出功率 P=n*(M±Mj * a)/9550
定性的描述:
电机的转速上升阶段,功率增加(随着加速度的大小而变化),电流增加(随着加速度的大小而变化),电压增加。
电机的转速下降阶段,功率减小(随着加速度的大小而变化,如果加速度太大,功率可能会变为负值-发电状态),电流减小(随着加速度的大小而变化,如果加速度太大,电流可能会变为负值-发电状态),电压减小。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撰写主题的注意事项没有太注意,我也刚来论坛不太久,每次一般都是看,所以出现那样的低级错误,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包涵~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指教,我刚从学校出来,或许过一段时间我也会对我的提问感到好笑

网友A:
恰恰相反,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并不被人注意,但是又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有关动力学现象的问题。不知道你提问的初衷,但是,这里面的“深不可测”还困惑着一些人们呢。比如说我。哈哈。
只是希望你以后写出清楚的题目,主题与内容相符就好了。

网友B:
基频以上,无论频率上升还是下降,电压保持额定值不变。

 请问autofans老兄,基频以上而当频率上升时,若电压保持额定值不变,电流下降,根据P=U*I*功率因数,则又怎么恒功率呢?
 谢谢指点。

网友B:
是怎么回事?
  根据M=9550*P/N,当N升高时,而电机提供的最大功率是一定的,即P是一定的,则电机提供的电磁转矩M应该减小,即电流I也应减少?
  但是P=U*I*COSΦ,U不变,I减少,那P应该减少?
  哪位大侠给详细讲讲,先谢谢了!

网友F:
你能给说一下你那个要求频率上升的恒功率负载吗,我真的没见过。
针对你说的,如果是恒功率负载,而且要求频率上升,首先,负载恒功率,转子感应电压、电流均不变。恒功率负载转矩与转速成反比例变化,频率上升,转矩下降,转矩T=KIΦ,因为电流不变,那必然磁通Φ减小。什么情况下磁通才会减小呢,只有定子电流减小,磁通才会减小,所以电源电流必然减小。
另外输入功率他包括以下四部分,一是定子侧的铜损,与定子电流成正比;二是铁损,与定子电流和功率变化有关系;还有是转子侧铜损,与转子感应电流成正比;在就是输出功率即负载功率。对恒功率负载,转子电流不变,所以转子侧铜损不变;频率上升,定子侧电流减小,所以定子侧必然减小;铁损随频率上升会增大,但随电流减小灰又小,所以铁损在频率上升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变化不大。所以总的来说,从功率平衡上来看,总的功率消耗是减少了,在负载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输入功率要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