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4):
我是个新手电工,请问为什么装卸码头的吊机上的升降电机经常烧?(功率已从原来的15W改为现在的22W)
 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请问老兄,你用的电机是用什么方式调速的,这个东西有关系,另外使用时有没有过负荷,也就是说本来吊50吨的,经常去吊更多的东西.

网友B:
我觉得与电机的工作环境有关,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可以告诉大家吗??

网友C:
我觉得与电机的工作环境 和启动方式有关

楼主:
今天又烧掉一个了。它用的是全压起动,而且它的减速装置是改良过的,但具体怎样改就不知道了。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陶瓷泥。

网友D:
不是吧,才22W的电机?那里产呀?

楼主:
上楼的兄台对不起,应该是千瓦。请多多指教!

网友E:
是绕线?还是锥形?查查抱闸.

网友F:
查一下电动机的定额,也就是运转方式是否符合。

网友G(2005-12-15):
我觉得是启动过于频繁,不知你1小时启动多少次.说一下,这个很关键...

网友H:
没有加保护吗?

网友I:
电动机选型错,启重电机有一个效率参数.(或改带杀车电阻的变频器控制)

网友J:
经常烧电机,可以排除是电机的原因引起的。我估计应该是电流保护设置太大,应该选用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匹配的空气开关或熔断器进行保护。

网友K:
看一下电机的工作制

网友L:
我觉得 是传动或抱闸过紧.而过荷....

网友M:
1、检查电气线路,是否有缺相的故障(如接触器的触头等);2、检查机械抱闸,是否有卡位的现象;3、如果电机是15KW,在起重机线路中,充顶是起吊10吨左右,不知超载没有;4、如果是绕线电机,检查转子的电阻线路,有可能断线

网友N:
全面检查电器的同时,查一下机械方面如改造过减速的速比有没有问题.

网友O:
主要查减速箱里的轴承以及机械部分,还有三相供电

网友O:
主要查减速箱里的轴承以及机械部分,还有三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