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4-11-14):
请教各位,PLC 的输出触点有可能有以下这样的故障吗?一直有输出,哪怕是对输出复位?如果这样,除了不用这输出点,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换个PLC吧,哈哈!

网友B:
大概是输出点损坏了,换

网友C: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更换继电器,如果是晶体管的。。。。。。呵呵

网友D:
可能是输出的继电器或晶体管烧毁了,也可能是PLC的其它硬件有故障;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坏了的话,可以换一个继电器??怎么换呀?

网友F:
拆开换呀

网友G:
如果是这样,确实够倒霉的!

网友H:
拆吧,反正都坏了,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还可以更换,替老板节约一大堆银子呢,何乐而不为呢!嘿嘿

网友I:
假如对输出点强制输出,那么不管你在程序里如何写,它都会有输出的.

网友F:
强制输出的话,断电重开后还可以保持吗?

网友J:
换个输出点试呀,有可能那个输出点坏了,我以前碰到过,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K:
我的观点和大家一样了,如果还有多余的输出点的话,简单点就是更换输出点了!
如果没有了多余的输出点的话,PLC是继电器的话,为了节省银子可以更换内部继电器。
如果是别的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强制输出的话,断电重开后还可以保持吗?

三菱的不会!
断电重开后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L:
你可以换一个输出口,硬件和软件换都可以。

网友M:
If only one of th optputs,most likely is a damaged DO

but,once a time I found one FX2 with all DOs were on,it was the defects of the PLC,chaned by my supplier,every thing ok

网友N:
引用 网友M:
If only one of th optputs,most likely is a damaged DO

but,once a time I found one FX2 with all DOs were on,it was the defects of the PLC,chaned by my supplier,every thing ok
chaned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changed?
你些的东西我看的蛮吃力的
要别人买你的东西也得让人看的懂呀  :P

网友O:
plc不会这样容易环的,先把你灌的程序清了,再上电试一下看看

网友P:
拆掉输出板,查看输出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SIEMENS 226,用了5,6十个,其中有好几个是这样的!

网友Q(2005-03-28):
如果是程序刚写进去的,初次使用就这样了,可能是程序上的问题。如果以前一直很好的,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请检查这几个输出点所连接的电路,如电压、电流等,是否超过了它的极限参数而导致输出点击穿。

网友R:
首先检查程序有没有在线强制输出(如有请复位,不同的PLC复位方式不同)或同一输是否被多次使用。如没有,哈哈,那就不用多说了,换个输出点或PLC模块吧。

网友S:
为了减少输出点的损坏,最好不要直接用220伏的电压,可以通过固态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T:
换输出点

网友U: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SIEMENS 226,用了5,6十个,其中有好几个是这样的!

西门子产品不会这样差吧

网友V:
程序里有没将这个输出点进行强制,若没有你可以用电表量下这个点对PLC的COM口,以确定这个输出点是否已经损坏,要是损坏了就换PLC或更换别的输出点。

网友S:
打开就能看到输出继电器了,不会搞坏PLC的,用电烙铁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W:
1,同意楼上的观点
2,继电器都不知道换啊!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X:
不知楼主是啥意思,用电脑监控该输出点对应的程序,如果程序也输出了,那说明点没问题(即继电器或晶体管是好的),如果程序没输出而对应的输出点却输出,那就拆下来更换继电器或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