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一直以来老是听前辈们在说用变频器可以省电,可是省电这个概念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我与客户交流实现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能否把变频器省电的原理告知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但条件是你的系统有节能的空间,不要装上去了就跑50HZ,那就不能节能了.

网友B:
真的只是这样么?斑竹请证实!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一样的电机一个用变频,  一个不用, 在两个电机输出的转速与转矩一样的情况下,两个电机所用的用电量是一样的是么?( 略去变频器的用电量不计)

网友C:
变频器能提高电机功率因数,根据P=1.732*U*I*COSQ
及相同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高的功率大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接近1

网友D:
第四楼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变频可以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呢?
请赐教

网友E:
现代变频器 输入端一般采用 不可控整流桥!所以 功率因数 较高

网友F:
真不好意思,这个帖子没有看到。在前一段时间里,工控论坛中普遍议论这个话题。这主要是一些变频器的制造商推出了节电型的功能。并大吹大擂。很诱人的。可以通过节电来收回投资。
他们的观点,即使电机在工频运行(不调频调速),用变频器也比不用变频器省电3-7%。对于大功率长期连续运行的电机,一年下来节省的电费可以收回购买变频器系统的投资,剩下的就是省电费了。他们把经济帐算得很细。我觉得说得有道理,特别是大功率、风机水泵系统,具有带节电功能的变频器,确实可以达到节电的功能,省电3-7%得指标是真实的。
怎么省电呢?原来,当变频器达到工频(50HZ)输出时,一般的风机和泵类负载应该达到了额定负荷点,此时,省电功能起作用,他向下微调输出电流,并找到最佳的功率因数、效率点,然后稳定运行。这时,你可以检测一下输出的实际电流,他确实比直接工频供电的时候小。证明其省电运行了。
注意,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一定要看说明书,他是不是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软件支持的。我知道ABB和西门子的风机泵类应用,都有这个功能,其它牌子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关心者可以自己确认

网友G:
这段时间才对变频器产生兴趣,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说一说自己的粗浅认识,希望大家指正:
斑竹说的电机通过变频器在工频状态下运行可节电3%~7%的情况我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需要继续学习。不过我在现场遇到的变频器多使用在电机在非额定负荷状态下运行,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使用变频器,对于泵或风机,能量会损失在节流装置上,而使用变频器可以减少使用节流装置,所以节能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不知我理解的是否对。

网友F:
TO  cla:说得对!采用压力、流量的闭环控制风机/泵类传动,应用变频器可节能的观点不容置疑。大家都是接受的。而对于工频运行下,变频器是否仍然节能,就会怀疑。所以才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议论。
相关资料可以在本论坛的“深水区”去“潜水”找找看,GONGKONG.COM 的论坛里也有;还有CA800.COM(中国自动化网)的技术论坛的造纸、水专栏里去看看。我的资料来源是西门子MM430使用大全中的功能介绍部分-关于节电相关内容。

网友G:
哈哈,碰到斑竹啦。我对这方面是绝对门外汉,得多向大家学习。
既然碰到斑竹了就问个问题啊。能给我简单说说伺服系统到底是干什么的吗?我看了半天资料也没看出所以然,帮我入入门好不?谢谢!

网友H:
我感觉节能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负载的情况看,假设负载降低,极端情况,负载降到0,消耗功率就是电机自身损耗,如果我们在降低频率,自然电压也要降低(U/f恒定),那么电流也会降低,根据P=UIcosφ,显然消耗功率会下降,虽说功率因数会上升,但对P的贡献要小于UI的积。显然对对负载功率降低的这个过程也适用。二是从控制的方面看,主要是风机、水泵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随时调节,例如根据电厂根据运行情况要调节风量、压力等,调节风量一般是调节风挡板,即不管你锅炉需要的风量是多少,风机都是按最大风量来运行,而需要减少风量的时候就关小挡板,显然不经济,而且这类负荷还是与转速成平方关系,所以当需要降低风量,我们降低转速,消耗功率就会成平方关系的下降。这是不是很经济呢。我感觉这类负荷用变频是最节能的,用做其他方面,更多的是为了控制的平稳性要求。

网友I:
变频器自身有6%左右的损耗,50HZ时能节能,我有点怀疑.

楼主:
谢谢各位,在这边偶向你们学习了不少,谢谢了,
也希望能给象偶一样的入门者得到一点认识

楼主:
版主\各位高手能够把你们的看法写出来,让一帖深入了解其原理,方便大家,

楼主(2004-12-25):
版主\各位高手能够把你们的看法写出来,让一帖深入了解其原理,方便大家

网友J:
变频器本身不能节电,相反的它本身还有损耗,节电主要是它节省了设备不能调速而浪费的电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本身不能节电,相反的它本身还有损耗,节电主要是它节省了设备不能调速而浪费的电能。
这也是我以前的看法,在网上有人提醒我去看看西门子的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的功能说明,说是会纠正我的看法。我去看了,并做了些试验,对说明所述进行验证,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因此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变频器在工频下运行,具有节电功能,是事实。但是他的前提条件是:第一,大功率并且为风机/泵类负载;第二,装置本身具有节电功能(软件支持);第三,长期连续运行。这是体现节电效果的三个条件。除此之外,无所谓节不节电,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加前提条件的说变频器工频运行节能,就是夸大或是商业炒作。知道了原委,你会巧妙的利用他为你服务。一定要注意使用场合和使用条件才好正确应用,否则就是盲从、轻信而“受骗上当”。

推荐去阅读一下西门子的MM430的使用手册中的节能功能章节,那里面讲了些原理。推荐去阅读一下ABB的使用手册,那里面也有些相关的描述。其他的品牌的装置,我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不知道怎么应对此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版主\各位高手能够把你们的看法写出来,让一帖深入了解其原理,方便大家,
我反对。在网上,我提倡交流。交流是什么?交流是双向的,互相讨论,共同提高,交流是平等的。是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一贴深入原理,方便大家”?谁能有那道性?有那本事?论坛是课堂,但是又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教学课堂,他是为专业人士们提供的自由交流的场所。

网络不会去满足自私的、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奉献的人的欲望。

换一个角度说,一个人的求知,不应依赖于别人的帮助,要靠自己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去获取知识,这样的知识“营养”是丰富的。相反,总是去接受别人的“总结”,去嚼别人嚼过的“食物”,还能有“营养”吗?还有味道吗?

积极的提问题,积极的参加讨论,在交流中提高去吧。

网友K:
随便说两句吧!节能原理很简单,也就是说变频器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而工频则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具体看论坛的内容,现在变频器厂商大吹特吹很功能是达不到要求的。节能是肯定的。

网友J:
在风机/泵类等2次方或3次方负载中,降低它的运转速度来打到节能的目的,我想没有谁回有反对意见。但是,变频器在工频下还节能我还是有点不同的看法:
1。变频器本身有损耗。
2。由于变频器有转速补偿存在,所以变频器50频率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肯定要比直接接在工电中转速要高,这时候它的耗电量应该要更高的。

不过这只是我的分析,没有做过试验。
有机会自己做来看看,或者有同行做过的,很想听听你们的心得。

kdrjl所说的西门子的MM430的使用手册,我会去看的。因为我以前没有用过。:)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本身不能节电,相反的它本身还有损耗,节电主要是它节省了设备不能调速而浪费的电能。
这也是我以前的看法,在网上有人提醒我去看看西门子的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的功能说明,说是会纠正我的看法。我去看了,并做了些试验,对说明所述进行验证,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因此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变频器在工频下运行,具有节电功能,是事实。但是他的前提条件是:第一,大功率并且为风机/泵类负载;第二,装置本身具有节电功能(软件支持);第三,长期连续运行。这是体现节电效果的三个条件。除此之外,无所谓节不节电,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加前提条件的说变频器工频运行节能,就是夸大或是商业炒作。知道了原委,你会巧妙的利用他为你服务。一定要注意使用场合和使用条件才好正确应用,否则就是盲从、轻信而“受骗上当”。

推荐去阅读一下西门子的MM430的使用手册中的节能功能章节,那里面讲了些原理。推荐去阅读一下ABB的使用手册,那里面也有些相关的描述。其他的品牌的装置,我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不知道怎么应对此问题。

网友J:
轻负载时输入了节能指令的话,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低下,可实现节能运行。

最近看了有关这方面的书,总结了这么一句话。加深了对节能的认识。

网友L(2005-02-17):
要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M:
同志们:
  所谓节能是讲:不用消耗的能量就不要消耗了,它依然严格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举个例子,对于水系统,我们且不说流量跟需要相配合而造成的节能,就算是同样的流量输出,在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水的流速慢了,而单位水量所含的动能是mv啊,那你会说我偷工了,但是你可能本来就不需要那么高的流速啊,难道我们自来水龙头里的水必须要狂喷出来吗.
  对一些机械传动方面,用变频器省了许多中间环节(如过多级别的变速器,转换效率低下的滑差
机构),他也能节能.
  至于变频器本身具有的节能是基与降压和寻找最佳点,那种节能是微小的.
  一个对系统的深入了解才是最重要的,需要多少送多少,不要送得太多了,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因为变频器要钱买的啊,而且比我家自留地里的红杏贵多了,为了节能,投下一笔钱,结果2~3年还回收不了成本,谁干啊.

网友N(2005-05-20):
本人有点疑问:就是如果在变频器中使用普通电机(非专用变频电机),当频率偏离工频越大(上偏或下偏),会使电能有相当一部份耗损在铁芯上;还有,当电机功率大时,变频器所用的输出管就会相应大,且不说成本问题,就是输出管所耗的电能也不少,这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有不当处望有家指教

网友O(2005-08-11):
是不是变频器可以根据负载的变化自动调速,从而节能呢?

网友P:
变频器节能主要靠调节转速而实现,如风机水泵类负载。变频器另一个特点就是提高功率因数,可达0.95以上,也可以降低无功损耗,不过节能有限。

网友Q(2005-10-01):
引用 网友H:
 例如根据电厂根据运行情况要调节风量、压力等,调节风量一般是调节风挡板,即不管你锅炉需要的风量是多少,风机都是按最大风量来运行,而需要减少风量的时候就关小挡板,显然不经济,而且这类负荷还是与转速成平方关系,所以当需要降低风量,我们降低转速,消耗功率就会成平方关系的下降。这是不是很经济呢。我感觉这类负荷用变频是最节能的,用做其他方面,更多的是为了控制的平稳性要求。
问一下  风机运行时,使用变频器,通过改变转速来达到节能,这样的话 转速降低,流量达到要求,但是压力怎么能达到要求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能提高电机功率因数,根据P=1.732*U*I*COSQ
及相同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高的功率大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接近1

变频不是主要靠改变功率因素来达到节能效果的吧

网友R:
我同意节省节流环节的观点,通常的系统,都存在许多的节流元件。而且有许多的阀门处在开度很小的状况,甚至还有许多的循环,浪费能量

网友S:
我认为:不是变频器本身节能(变频器本身并不节能),而是由变频器参与组成的特定系统,在有变频器和无变频器两种状态下体现出来的节能效果,比如注塑系统,变流量系统等等。

网友T:
如果是风机水泵类,以前用节流阀的可以节能.恒定负载怎么省电?!

网友U:
我有一台30KW风机,运行是电流才40A请问可以用变频器来节能吗?请大侠指点.

网友V:
变频器节电这无庸置疑,最近我公司引进的冷却水泵节能设备就是利用了这种方法,的确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之而来的确是水流量的减小影响到了设备工作的安全性.所以变频器节电的效果主要还是由生产要求来决定的.毕竟安全因素是应当放在首位考虑的.

网友W:
工频不节能
变频变频,只要根据系统需要调节频率才能具有节能效果。在50HZ的工频情况下,是不可能提高系统效率的,也就是不节能的。原理很简单,对于电机来说,付出同样的功,其输入也是相同的,变频器也就是个电源,不能改变电机本身。如果说电流减小了,那只是因为变频器采用不控整流,提高了功率因数,但实际消耗的有用功只多不少,毕竟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一部分电力,而且还不少,还没听说哪个电源的效率能达到97、8%这样的高效。
一点拙见,盼高手赐教!

网友X(2005-11-30):
不是随便在装台变频就省电节能,变频不只是节能.在有特殊工艺要求的场合用来调速.
比如说挤塑机,对力矩的控制.轧钢机,还有负载设备本身的问题?没有绝对只有相对.
只有合理的综合利用才能有好的效果,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就上台变频用来好玩吧?

网友Y:
楼上说的很对,其实变频器本身是不会节能的,如果说自己会节能那完全是吹,因为我门都知道能量守衡,它的节能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跟具工艺工况来改变电压和频率,比如现在很多风机都有挡板,如果不用变频器我们职能通过改变挡板来得到我们需要的压力等,当我们用变频后,就可以把挡板全开,调节电机的转速就OK了。

网友Z(2006-03-03):
我想請教一下,降低變頻器輸出電壓如何能節能?對電机有什么影響?節省的那部分能量去哪儿了?

网友AA(2006-04-09):
啊 问题还真不错

网友AB(2006-05-16):
[原创]
正常情况下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节能,能量守恒嘛
应该是在非额定负载下,变频器的调节能有效减少无用功
毕竟电机在额定设计中运行应该不占大多数时间吧

网友AC:
我看过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如果变频运行在工频状态下,这个时候变频耗电更多!
至于7楼的朋友说当变频器达到工频(50HZ)输出时,向下微调输出电流,并找到最佳的功率因数、效率点,然后稳定运行。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没有实践做论证!

网友AD(2006-06-27):
[原创]
请教:装上变频器后怎样计算变频器的节电效率.

网友AE(2008-06-27):
请帮忙提供适合三菱PLC和触摸屏结合控制的下载资料或网站。
感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AF(2008-09-27):
有哪个大哥能告诉我,砖机装变频器能达到节电吗?我刚入工控行业,哪位哥哥指教下,谢谢

网友AG(2016-02-18):
变频器厂家都说省电'看它模拟的交流电的波形'在关断和开通'的时间差'是不是省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