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大家是用什么东东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我以前用谐波表,不过那东东太贵.

网友A:
呵呵?以前用谐波表,现在就不用了?还得用谐波表!

网友B:
请问谐波表为何物?伺服电机的电压能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谐波表为何物?伺服电机的电压能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吗?
所谓谐波表,就是可以检测高次谐波的示波表,这种表能够进行电量检测。

伺服电机如果采用变频器控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压,就不太好了。在50Hz附近还可以,其他频率下的电压,万用表测不准确。

楼主:
那种表很贵,2-3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表很贵,2-3万
有便宜点的,lem公司的钳型电量检测仪,是简易版的1万左右,很方便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应有尽有,能上传pc数据处理。谁让你非买贵的?

网友B: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见,谢谢!但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用普通表测非50HZ电压会有什么后果?表烧毁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A:
no!检测的仪表安全性不会发生问题的。那为什么只能在50Hz附近才能检测的准确,在别的频率范围检测的数值误差很大呢?
交流电量,属于非线性物理量。他要求检测的是交流的真有效值,需要对检测电路作非线性的运算处理,一般的模拟万能表和数字万能表都只在某个固定的频率段做硬件的数据处理,标定其真有效值的准确性,对很宽的频率范围做交流真有效值的检测就无能为力了。
采用智能检测交流真有效值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智能检测可以进行复杂的非线性运算处理,但是对于高频的真有效值检测,比如变频器的输出电源的最高频率600Hz,不仅需要对检测波形的非线性处理,还要有更快的检测速度,以保证在一个交流电压周期内,采集足够的参数点,才能保证波形的不失真。
所以说,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量,需要有一定检测水平的仪器,需要钱。

网友C:
我一直用指针式万用表测(嘿,三十元的特好用),低频时指针会摆,但摆幅是一致的一般的测量精度要这么高干吗?如果异常相间不平衡,不可能万用表测不出,如一个桥臂出故障差别是很明显的。现大多变频器有输出电压显示功能,正常情况下可直接显示出来,根本不用测。

楼主:
当你要修时,你肯定显示就是对的?
正常情况我才不会去测呀!

网友B:
感谢任老师!

网友D:
好贴。不过我用过的SEW和Danfoss都可以在自己的面板上显示。变频器大多有检测板,把数据显示到自己的面板上,应该不是过分要求。

网友A:
是的。一般的比较好的变频器,比如除了KARL说的,还有西门子的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的真有效值基本是准确地。(用电量检测仪对比过。但是模拟表不行,精度太差。)
但是有些较真的场合,变频器的输出电量检测时要求极严格的。比如,变频器的质量检测,变频器的出厂试验检测,电机的型式试验等等。作为应用,当然只是能看见参数参考就行了。

网友E:
要学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网友F(2005-08-10):
最简单的方法是加滤波器,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但数值是有效值,只有50Hz时才是

网友G:
对啊!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H:
向高手学习,一般用万用表可以简单的测量,呵呵,还可以用示波器~~~~

网友I:
学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J(2006-09-12):
要学的东西太多。学习

网友K:
作为应用,当然只是能看见参数参考就行了。

网友K: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具体测量方法:
1,现场测量,最好用具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量.例如胜利VC980+,DT980+.
2,不要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测量,要在电动机的端子测量.至少在电抗器的输出端再测量.
实际测量时,变频器的面板显示210V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测量为49V左右;电抗器输出端测量239V左右;电动机端测量213V,与面板显示的误差不大.
3,现场维护电工不可能具有谐波表来测量.

三菱E500系列变频器.
160KW变频电动机.
32HZ频率.

网友L:
现在没有那么贵了!

我公司余有部分LEM手持式多用途波形显示功率表,全新。如各位工控界同仁有需要,可低于3000元/台出售。详见http://www.gkong.com/gkong_combbs/dispbbs.asp?ID=80560,有图片。

网友M:
福禄克万用表,不贵800.00 RMB

网友N(2006-10-14):
xiexie  我今天才知道有着东西

网友O(2011-11-30):
我也为此事郁闷了好几天,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A:
9楼的“好帖”共享的好!用指针表,就能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了。真有效值。

网友P(2012-02-06):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Q(2013-11-08):
我用万用表测量过,误差很大

网友R(2016-03-18):
T1420测量电压与频率关系(可测变频器输出电参数,400HZ中频电源电参数)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57&fromuid=2
(出处: 腾控科技论坛)

网友S:
万用表其输出电压测量不准确,,运行50HZ时大体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

维修后的变频器,我一般就是测量其三相输出是否一致,不管其三相大小,,

网友R(2016-07-20):
腾控科技 T1420可以测量变频器输出信号

网友R(2017-02-24):
腾控科技的T-1420可以的
10HZ-650HZ
可以测变频器输出

网友T:
1、变频器没有必要精确测量输出电压的绝对值,用同一个指针表或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对比测量三相输出的值,重要的是相对平衡度;
2、如果需要极端准确的测量输出的绝对数值,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表,如谐波电压表、真有效值数字表。其实在变频器的使用和维修中,根本无此必要。

网友U:
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二三十元的数显表测变频输出十分接近呢

网友V(2020-07-0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知识太浅薄

网友W(2020-12-08):
我也是用几十块的指针万用表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