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安装好INTOUCH8.0后,读取DEMO运行很好,但是运行现场文件确没有反应,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肯定不是文件的问题,因为同样的东西在别人那里运行的很好。

网友A:
是你的驱动没有配置好把?
下面接的什么硬件系统?

楼主:
s7,不应该是驱动设置问题把

网友B(2005-01-20):
那是因为你没有license

网友C(2005-03-03):
看你的文件大不大了,有多少点数,如果是一个大的系统的话,在INTOUCH中又打不开 ,说明你还没有装授权,DEMO版的点数少,所以没有授权照样可以运行,如果能打开
,但是读不到PLC里面的数据,可能说明S7文件没有装

网友A:
要是版本不同的工程要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