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过电流!

楼主(2004-11-15):
昨晚很奇怪!我们单位一台37KW 的变频,负载为锅炉的鼓风机,当开启风门使负载加大, 变频电流为56A 左右时, 居然显“OC” 过电流!好几次都是这样!
      要知道37KW 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可达75A 呀!起初以为是变频设置了什么参数保护,电流是不可能达到56A 以上的, 后来操作工说以前都可以的( 操作工都以电流表来判断风量的大小)
        翻完了那本说明书亦没有找到相关的参数, 只有一个参数是说运行时过电流保护, 但那是说如果过了电流,只是停止输出, 并没有跳开显“OC” 呀!
       后来又自己好了!!!
      我想知道, 如果总是有这样问题出现, 是不是说明变频器坏了?

网友A:
书上说得很清楚,当出现过流时,应:
1)检查马达输出功率与交流马达驱动器输出功率是否相符;
2)检查交流马达驱动器与马达间的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
3)检查马达是否过载;
4)增大加速时间
你的情况,很可能是需要增大加速时间。

网友B:
变频器的参数有一项是马达电流设置
这一项是否被修改了

网友C:
运行中过电流,加减速时间可能需要作相应的改变。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最后是将鼓风机换回星三角起动了。
但是到了昨夜我值班时,鼓风机的空气开关竟然坏了!是少了一相输出!
于是我就想,会不会变频器输入缺相造成以上问题的?
想问问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突然增大风门,等于突加负载,电机转速会有个瞬时的降落,变频器在输出响应时,会有个相应的电流跳变响应。。如果设定的加速时间过短,或过载电流倍数不够,会有过流报警甚至停机保护。。

网友A:
变频器输入缺相,应该会报警。

网友E:
变频器输入缺相不一定会报警,具体得看什么型号.如无缺相保护功能,最好自己加一缺相保护装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最后是将鼓风机换回星三角起动了。
但是到了昨夜我值班时,鼓风机的空气开关竟然坏了!是少了一相输出!
于是我就想,会不会变频器输入缺相造成以上问题的?
想问问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有可能是缺相造成的,问题越低级越易忽视。也可能是变频器真的有问题,是什么品牌?

网友G:
不知你的品牌,是MMV430吗? 可以看一下规格书和操作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对小弟的帮助!
     那是一台国产的变频,是普传的PI2000 系列变频,我们厂用了很多这种变频器, 我觉很烂! 经常坏的!不知道你们之中有没有用过这种变频的?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将那个变频器改为用面板控制的话,那么问题没有出现过的,难道是巧合?于是,我们就将变频内内外外的煤粉清理干净,但还是不行!我师兄说他把电机线拆开后试机,还是显“OC”,当然,那是空气开关坏这前的事了,那空气开关是后来才坏的。
     总之,国产的变频器在质量上还是比不上进口的!有时候要用进口的东西,并不是不嫌它贵,是因为如果在运行中它坏一次,那么造成的损失绝对不少于那个变频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