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小弟用的三菱FX2N_32MR的PLC被人设置了密码,无法传送程序,读取程序.哪位大虾教教我,如何解除密码(不必考虑程序丢失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清除PLC内存,所有的选项选中

网友B:
手编器的话按8个SP;
电脑里清除“PLC”菜单下“PLC存储器清除”,全部选定后确认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如何清除PLC内存,所有的选项选中,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B:
“PLC”菜单下“PLC存储器清除”,全部选定后按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B:
如图:
3个选项全部选定后按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样程序不就丢了吗?

网友D:
有备份的吧,再load回去好了

网友E:
"手编器的话按8个SP"是在输入密码的地方输入8个SP吗?

网友F:
记忆中好像是在线模式下,按3,进入到提示输入密码的界面,按8个sp,它会提示是否要清除参数及程序的,按GO就OK了。
记忆中是这样,由于身边没有手持编程器,不能验证。

网友G:
受益!~

  但程序也清了哦~

网友H:
程序密碼無法刪除,除非輸入正確密碼然後更改
否則下次讀取還是需要密碼
當然下載程序以上說的是對的
              mico

网友I:
有没有办法破密码而不清除程序的办法啊!望告知谢谢!

网友J:
可用串口监视程序将密码查出来,但这样似有不道德之闲.

网友K:
我有解密的软件!不过这个高尚的论坛不讲这个!我建议你去!http://gktd.com/

网友K:
我有FINDPASSWORD的软件!不过这个高尚的论坛不讲这个!我建议你去!http://gktd.com/

网友L:
这样是将内存的程序全部清除掉了!可不可以不用清除程序的,按八个SP的,里面程序有没有清除掉

网友M(2005-06-30):
那要留住程序怎么操作呢

网友N:
清空的话程序是要被清除掉的,你有原程序的话再down一次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只好靠PLC解密了

网友O:
是的,但这样做的话,所有的程式都会被清除。

网友P:
不错  学到东西了

网友Q:
要解密的话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