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今天遇到的,用CPU315-2DP组一条PROFIBUS-DP,就带一个从站,就是这个位移 传感器了,导GSD等,组成了,并能准确读数,位移传感器缺省地址是125,没有地址开关。

说明书说能通过2类主站该地址,并且有人用西门子组网,改成功过,要不就得专门的软件改了。

实际上我们用的是ABB的PLC,可是ABB改不了,一条DP上有四个这样的位移传感器,缺省地址都是125,只有改了
哪大侠改过啊,感激

(配置页面里有个PLC/ASSIGN PROFIBUS ADDRESS是不是改这个的,也改不了)

楼主:
把PC联在MPI口上,地址2,位移传感器联在DP口上,地址125;按说这样应该没错的,也许是自己不知道改吧;又怀疑是不是要将PC和位移传感器连在一条PROFIBUS上呢,可CPU还是得做主站,而PC做二类主站,这样就没配置过了,明天再去试试吧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位移传感器有专用的软件来修改地址的?

网友B:
看手册吧

楼主:
是的,可是厂家没有提供,因为ABB工程师见到有人用西门子PLC改成功过,同样的传感器,我们就自己来改了。今天又试了,将PC,PLC和位移传感器连在一条PROFIBUS上,PC做主站,不象昨天PC在MPI口上,还是改不了,组态模式/PLC/PROFIBUS/ASSIGN PROFIBUS ADDRESS后提示"ONLINE:Function is not  implimented for the loaded function"大致是这样,说这条功能没有装/就是用不了吧,用的V5.2的,V5.1的好象没有这个功能,具体不清楚,我也只是新手,去年毕业,经验欠缺啊,望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成功了,用进口原装的西门子编程器,CPU都不需要。传感器232口直接连到PG上,组态页面/PLC/PROFIBUS/ASSGN PROFIBUS ADDRESS/系统直接识别当前地址,并弹你要改的地址,随便改,可是只能改一个,今天再试怎么改一条线上的四个,设备已经装上了,拆下来,麻烦

网友C:
好,多了解了些人造知识。

网友D:
用过MTS的DP位移传感器,需有MTS的专用DP设定器修改DP地址,只用STEP7怎样改?大侠指教。

网友E(2006-09-28):
可以用专用的设定器,也可以用专用的软件改,MTS官方网站可以下载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