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增量式编码器如何与PLC进行连接?哪位高手有具体例子?能否发到ZZB32157@SOHU.COM

网友A:
是什么PLC? 什么输出的编码器?请说明。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说明,查阅便可。

网友C(2005-12-13):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
能不能配用s7-200测转速;

网友C: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
能不能配用s7-200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