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DA

楼主(2004-11-15):
2DA怎么能产生4-20MA电流,现在我可以有0-10V的电压。需要怎么设定,我现在没有资料可查。谢谢

网友A:
接I+,VI- 输出为4--20MA或0-20MA,

网友B:
如图:FX-2DA的接线;
电压输出接V+、V-;
电流输出接I+、I-;

楼主:
多谢,但2DA是三个端子,VOUT ,IOUT,COM,电压输出时是将IOUT和COM 短接,电流输出时直接接IOUT ,COM。我这样接为什么电压有输出,而电流没有。

网友B:
晕!
你用的是FX2N-2DA,与FX-2DA的接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FX2N-2DA中文手册:

网友D:
多谢,但2DA是三个端子,VOUT ,IOUT,COM,电压输出时是将IOUT和COM 短接,电流输出时直接接IOUT ,COM。我这样接为什么电压有输出,而电流没有。
什么意思?你是说电压输出时可以测量到,电流输出时就测量不出来吗?

网友B:
FX2N-2DA接线方式如下:

楼主:
是的。我测量电流IOUT,COM端没有电流。测量电压有(如书上所说我将IOUT,COM 端子短接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2007-04-13):
zcmy:
你好,是不是没传完,怎么不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