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请问大家,一个由电动机带动的一条皮带机,时间久了是可能会打滑情况,那么选用什么装置(或设备)可以测量它的打滑,然后可以接入PLC使之发出报警呢?

网友A:
检测皮带机的速度是否达到目标

网友B:
好象只能这样。一般的皮带运动的时候都有打滑的。

网友C:
测量皮带的线速度和皮带轮的线速度.......

网友D:
你的皮带机是不是有主动轮和被动轮啊?在被动轮侧装传感器,一般要求不太高只要选普通接近开关,然后在被动轮上装一个自己制作的检测盘,将脉冲输入到PLC,然后计算额定转速.算出主动轮转一圈的脉冲数,与测量脉冲数比较就行了.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D:
说错了,应该是根据额定转速,算出被动轮正常情况下转一圈应发出的脉冲数与实际检测脉冲数比较,不知有没有说明白,如果皮带机转速不是很快,应该可以.

楼主:
系统的要求不是很高的,用普通的接近开关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就可以用一个计时和计数器就可以实现实际转速和设定转速的比较了,是这样吗?

网友E:
测量皮带的线速度和皮带轮的线速度.......用转速表测量主动轮及从动轮即可然后算一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那我问一下,除了用接近开关外,还可以用别的什么装置来测量吗?

网友F:
增量编码器,不过比接近开关贵。

网友G:
支持一下5楼的!:)

网友H(2011-01-03):
其实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因为皮带输送机在首次投运时是空带运行,且有人在现场,一般不会打滑,平时轻载不打滑的时间总是多于打滑的时间。出现打滑时,任一个被动轮就会慢下来,我们只要检测到其中一个被动轮“慢下来”就可认为打滑出现。DH-A型智能打滑开关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