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5):
想在机床使用改变主轴速度。

网友A:
PI-3000没用过;
不过几年前用普传的PI98可把我搞晕了;

网友B:
机床主轴速度可调节,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是
低速时的转距和运行的平稳性要好
最好选择V/F曲线可自由设置的那种

网友C:
台湾的东元变频器质量要比他好!0769-518-7668 小张

网友D:
用台达的便宜好用。

网友E:
我使用普传的制动单元,效果不错,它可以与任何品牌的变频器匹配,不过,要事先与普传技术部门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