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485通讯

楼主(2004-11-16):
我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PLC采集现场的8点温度数据,考虑用FX2N-32MR+FX2N-8AD+HMI去做,但FX2N-8AD太贵,故打算通过485通讯板外接温度采集模块(具RS485接口,价格便宜在RMB1000左右)完成,PLC通过485通讯板送出相应的ASIIC指令,再接收温度采集模块返回的数据.看了看三菱FX的指令手册,好像是先需要把ASIIC指令转换成HEX再发送.不过因为以前没做过,手上又没有东西可以测试,不知哪位大侠有做过类似案例,敬请跟贴交流或e-mail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A:
提供一个程序供参考:

网友B:
FX2N-8AD是16位的分辩率,一个的价格大概要3900;
FX2N-4AD是12位的分辩率,2个的价格也只有2500;
所以可以用2个FX2N-4AD,除非你要求的分辩率特别高;

网友C:
请参考FX编程手册中RS指令,以及FX通讯手册,网上可以下载。
因为PLC中无法出现ASIIC字符,所以只能转换成相应的16进制值组合成命令代码,
用RS指令传输时,再转换成ASIIC传送,接收过程正好相反。
我做过变频器与PLC的通讯,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将程序发给你。

网友D:
楼上兄弟我想要程序例子。谢谢!xiouxian@126.com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大家的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2楼的,你的程序要用什么软件打开.我用FXGP-WIN-C打不开.
是GX Developer编的程序要用GX Developer才能打开

网友G:
4楼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份吗!
kwy_3555349@163.com

网友H:
用上位计算机(比如pc机)采集数据 pc机通过串口与plc 通信,能否实现实时控制,且上位机的程序希望用delphi 编写,有无这方面的实例。

网友I:
4楼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份吗!
qianlibing@163.net

网友J:
四楼的朋友,能否也给我一份.    hxh@yzxc.net

网友K(2005-01-11):
朋友您好,请给我一份中文通讯手册可好?谢谢,email:ywzhang1689@163.com

网友L:
今天刚测试使用485BD D8120设置格式应为H0F9?,最后一位根据你的需要设置

网友M(2005-06-06):
请问谁有连接PLC的简易电缆线接线图

网友N:
4楼兄弟可以给我一份吗
zyh123826@yahoo.com.cn
谢谢了

网友O:
我也想要一份,milin0818@21cn.com

网友P:
4楼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份吗
xguoy@263.net

网友Q(2006-01-10):
4楼的兄弟,您好!我迟到了.现在我正在做PLC与变频通信项目,您能否在百忙中将程序发给我,不胜感谢.E-mail:heyuqing74@126.com

网友R:
市面上有温度采集模块可认与FX2N直接通信,不用转变格式。数据调用就可以了。可A136126@QQ.COM

网友S:
能发给我关于三菱的资料吗?包括通讯手册和GX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T(2006-02-12):
我作FX2N485BD--变频通讯,写了段程序,数据发送后变频器有时响应,但是接收到的数据还是自己发出去的   QQ47370786    LD_WANGKUN@163.COM     谢谢

网友U(2006-04-20):
4楼兄弟可以给我一份吗
99315-YH@163.com

网友V(2006-07-02):
楼上兄弟我想要程序例子。谢谢!iddi2001@sina.com

网友W(2006-09-08):
请发我一份!谢谢!zyimails@163.com

网友X:
4楼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份吗!
qdchenshubao@126.com

网友Y(2006-11-18):
可以给我一份吗
4楼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份吗!
Y71M05D11@TOM.COM

网友Z(2007-02-02):
希望有程序列子的能发一份,大家互相学习帮助,
roczpcom◎163.com

网友AA:
希望有程序列子的能发一份,大家互相学习帮助
lxdliuyuan001ls@sina.com

网友AB:
procedure TfrmMain.comPLCComm(Sender: TObject);
var
 S:String;
 S1:String;
begin
 Case comPLC.CommEvent of
   ComEvReceive:                     //收到RTHRESHOLD个字符。用INPUT属性移除
     begin
       if comPLC.RThreshold = 16 then
         begin
           comPLC.InputLen := 1;
           S:=comPLC.Input;
           if S[1]=STX then
             begin
               comPLC.InputLen := 13;
               S := comPLC.Input;
               comPLC.InputLen := 2;
               S1 := comPLC.Input;
               if PLCCheckSum(S)=S1 then
                 begin
                   if s[8]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1]:=ord(S[8])-$30;
                     end
                   else
                     begin
                       byts[1]:=ord(S[8])-$37;
                     end;

                   if s[7]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2]:=ord(S[7])-$30;
                     end
                   else
                     begin
                       byts[2]:=ord(S[7])-$37;
                     end;

                   if s[6]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3]:=ord(S[6])-$30;
                     end
                   else
                     begin
                       byts[3]:=ord(S[6])-$37;
                     end;

                   if s[5]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4]:=ord(S[5])-$30;
                     end
                   else
                     begin
                       byts[4]:=ord(S[5])-$37;
                     end;

                   if s[12]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5]:=ord(S[12])-$30;
                     end
                   else
                     begin
                       byts[5]:=ord(S[12])-$37;
                     end;

                   if s[11]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6]:=ord(S[11])-$30;
                     end
                   else
                     begin
                       byts[6]:=ord(S[11])-$37;
                     end;

                   if s[10]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7]:=ord(S[10])-$30;
                     end
                   else
                     begin
                       byts[7]:=ord(S[10])-$37;
                     end;

                   if s[9] in ['0','1','2','3','4','5','6','7','8','9'] then
                     begin
                       byts[8]:=ord(S[9])-$30;
                     end
                   else
                     begin
                       byts[8]:=ord(S[9])-$37;
                     end;

                   comPLC.Output:=ACK + '01FF';
                   isSuccess := true;
                 end
             end
           else
             begin
               comPLC.Output :=NAK+'01FF';
               isSuccess := False;
             end;
         end
       else
         begin
           comPLC.Inputlen := 5;
           S := comPLC.Input ;
           if S[1]= ACK then
             begin
               isSuccess := true;
             end
           else
             begin
               isSuccess := False;
             end;
         end;
       ReleaseSemaPhore(hEventPLC1,1,nil);
     end;
end;  // end Cas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