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

楼主(2004-11-16):
请教现有一种机械的马达,要一种输入/出是二进二出的变频器调速. 功率是0.4KW
市场是否有此款子变频器???       二进三出的变频器是否可改用???

网友A:
是单相马达调速器吧
是通过调压方式调速的
象电风扇的无级调速器
微型减速马达配得多

网友B:
市场上的单相变频器一般都是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
单相电机用的变频器比较少;
用过台达的,不过最大只有90W;

网友C:
台达的L系列,最大可以做到1.5K。
找了好久了。偶怎么买一台,改造空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