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6):
有哪位大哥能给我写出变频调速原理公式的推算?就是如何从U=IR推出n = 60f/p 的过程!

楼主:
不会吧,这么大一个论坛居然没有人知道,还是不值一写呀!

网友A:
你真是一个超级天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真是不懂嘛,刚学徒,什么都不懂,才特向大家请教的嘛,没读过书,就没有人帮忙呀,这个论坛语气不友好呀!失望!

网友B:
我有点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我感觉U=IR,n=60f/p跟变频调速没什么关系。
N=60F/P是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即定子旋转磁场的旋转速度)公式,说明了电机的同步转速与频率(F)、电机极对数(P)的对应关系。对应着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公式为
N=60F(1-S)/P,其中S为电动机的转差率,一个表征同步转速和转子转速差异的量,由该公式可以看出,要改变电机转子的转速,可从改变频率F、转差S、电机极对数P方面考虑。
改变电机极对数需要电机绕组中间引出抽头才行,通过外部电路控制不同的抽头导通,进而改变P ,以来改变转速,但这种方法由于电机制造方面的问题,档的数目也不可能太多,所以调节是跳跃的。
该变转差,也就是我们以前用的滑差电动机,性能到是不错,不过只适用与绕线式电机,能耗大,还有电刷,机械特性也较软,。
那就是只剩下改变频率了,那就是变频器的事了。不过它也最复杂,不过效果也是最好。

网友A:
所以我才说天才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么大一个论坛居然没有人知道,还是不值一写呀!
所以只有天才才能回答,也不是俺不友好,实在不会

网友C:
五楼 的 兄弟 说的对,n=60f/p 是同步 磁场的 的旋转速度!电机 的转速是和结构 有关的
同步 和 异步机 不一样!原理 也不一样 ,有兴趣 可以 看看 电机学!

楼主:
多谢塑壳开关兄弟,我是外行,问的问题可能不清楚,所以不好回答吧!以后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D:
我说在电机外面加几个电阻就行了,改变电阻就可以改变转速了

网友E(2005-06-17):
变频调速原理公式的推算是不是应该这样:
转差率:s=(n1-n)/n1
同步转速:n1=60f/p
将n1代入转差率公式中就可得到转速公式:n=(1-s)60f/p
从转速公式可以看出改变电源频率就可改变转速。

网友F:
dqz613将此旧贴顶起。好哇。尽管是个精华贴。但是,有不足的地方。谁能将她修正、补充?

提示一下,交流电机的调速方法,除了调频、调滑差、转子串电阻、变极以外,还差哪一种呢?

拭目以待。

网友G:
改变定子电压调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改变定子电压调速
终于有人画龙点睛了!此贴已经加钻设精华。
调压调速 ---- 一个不被交流调速方案看好的调速方式。但是,他确实是一种可以对交流电机调速的方法。所以,被人们忽略。
行了,本楼为交流调速方案总结了完整的选择方案。如果有好事者,可以对各方案展开描述。

网友F:
对了,楼主要求,对交流电机的原理公式推导,解释调速方案。前面已经有人对变频、滑差、变极对数的公式推导,作了说明。那么,调压调速呢?公式能反映出来电压与转速的关系吗?

网友H:
看的我稀里糊涂的,我要看些基础的书才行了。

网友F:
嘻嘻,当你的基础概念清楚以后,在传动控制上无论怎么变换方式,你都不会盲目。

网友I:
电压变化时功率也在变化,是否可以这样演算呢?

P=T*n/9550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电压变化时功率也在变化,是否可以这样演算呢?

P=T*n/9550
这样说明还不够准确。交流感应电机的原理中,有一个转子感应电压平衡方程式,在这个平衡方程式里,说明了感应电压与转子频率关系。再将转子频率与转速的关系式带入,就可以清楚地分析转子电压与转速之间的平衡关系了。需要说明,交流感应电机的调压调速方法仍然在用,只是应用的范围很小。一般在小功率的交流感应电机的调速系统中使用。在最近的北京国际工厂自动化及装备展览会上,我还看见了这种调速方法的产品呢。

网友J(2005-11-03):
[转帖]
呵呵,我们用的电风扇就是那种调速呀!

网友K(2006-07-10):
我要看一下这个内容,可不能看

网友F:
重读此帖,感觉很爽。本楼的议论澄清了两个问题。第一,交流调速到底包含了几种方法?第二,交流调速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也就是交流电机的转速平衡方程式是怎样的?尽管这是基础问题,但有滋有味儿的议论很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