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6):
plsy(k0 k0 y000)什么意思?

网友A:
我查了手册,好像这个指令中的第二个操作数只能是Y000和y001,你是不是写错了。
不过我看手册也没有把这个指令看懂,有没有其他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B:
PLAY的指令用法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sy(k0 k0 y000)什么意思?

PLSY是指定频率产生定量脉冲的指令

PLSY KO KO Y000是指当PLSY被驱动时Y000以KO的频率输出KO个脉冲

网友A:
谢谢,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B:
呵呵!
第一个操作数为0,就表示输出的频率为0,所以当PLSY被驱动时,Y0仍然是没有动作的;
改为:PLSY K1 K0 Y0后当PLSY被驱动,Y0每秒输出一次,直到PLSY不被驱动为至;

网友D:
为0好像会出错的

网友C:
频率是不能为O的,FX2N/2NC的设定范围是:2-20000HZ.
脉冲个数设置为0,则输出的脉冲个数不做限制.正确的设定应为16位指令1-32767个,32位指令1-2147483647个.
以前的回复是为了说明这个指令表达式的意思.具体的限制和要求请参照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