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6):
各位侠哥侠姐们:哪有交流伺服电机的基本理论介绍或书籍,请赐教于我。我现手头接到一个案子,在帮人改PC伺服界面,可对交流伺服却一头雾水,请教教我吧!谢先了!或Mail: sanvel@163.com

网友A:
问经销售要资料,安川,三菱,松下,台达,(还有别的牌子吗?不知道欧美的,呵呵)看看你选哪个牌子!控制方式可以通过plc发脉冲控制,也可以通过通讯直接往伺服驱动器写位移控制,还可以象变频器那样用电位器控制速度。

网友B: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结构主要可分为两部分,即定子部分和转子部分。其中定子的结构与旋转变压器的定子基本相同,在定子铁心中也安放着空间互成90度电角度的两相绕组。其中一组为激磁绕组,另一组为控制绕组,交流伺服电动机一种两相的交流电动机。
  交流伺服电动机使用时,激磁绕组两端施加恒定的激磁电压Uf,控制绕组两端施加控制电压Uk。当定子绕组加上电压后,伺服电动机很快就会转动起来。
  通入励磁绕组及控制绕组的电流在电机内产生一个旋转磁场,旋转磁场的转向决定了电机的转向,当任意一个绕组上所加的电压反相时,旋转磁场的方向就发生改变,电机的方向也发生改变。
  为了在电机内形成一个圆形旋转磁场,要求激磁电压Uj和控制电压UK之间应有90度的相位差,常用的方法有:1)利用三相电源的相电压和线电压构成90度的移相 2)利用三相电源的任意线电压;3)采用移相网络 4)在激磁相中串联电容器
  。。。。。
 具体参考《控制电机》一书。

网友C:
呵呵,谢谢HUYIE先生的介绍,我很有收获。看来我也得去找本书看才好。

网友D:
伺服电机结构原理图:

网友E:
市面上的普通AC SERVO MOTOR是广义上的,其基本是三相的异步电机,而不是两相的!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否错了,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大多应该是三相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