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6):
请问:交流输入模块和直流输入模块各有什么特点?它们分别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A:
什么意思?什么叫交流输入模块?什么叫直流输入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什么叫交流输入模块?什么叫直流输入模块?
交流输入模块是指输入信号用交流110V/220V的模块,如C200H-IA222(AC220V)、C200H-IA122(AC110V)
直流输入模块指输入信号用直流5V/12V/24V的模块,如C200H-ID212(DC24V);

两者主要看你现场应用哪个接线方便;

网友C:
我也是个新手,我只用过西门子的PLC,交流的就是输入220v/110v的。
                                                        直流的就是输入24v的。
   区别吗。我觉得主要是看你的PLC带的什么设备。也有的用24v的继电器但是接点是220v的(用的24v的模块)。具体怎么用我觉得还是得看设备。

网友D:
交流传输距离远

楼主:
thanks,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