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4-11-16):
为什么我的xp不能装cxp4.0
cxp4.0老是出错啊!我点新建
老是说
不能建立数据跟踪ocx
重新安装cx-server
不能创建plc内寸ocx
重新安装cx-server
等等!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过吗?

楼主:
重新安装过n次都是一样!

网友A:
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B:
好象是装cx-server时出错了吧,试试不装cx-server,看可以用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cx-server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