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我们在一个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要电机在高真空环境中运行,看了很多电机的资料,都没有可在真空中使用的明确说法,最后找到一种国外的步进电机,说明了可适用真空度,可是特别贵?
    各位有没有知道那种电机可在真空条件下使用?步进电机,直流伺服,交流伺服都可以。谢谢

网友A:
我公司有能用于真空下的伺服、步进电机,美国产品,我们可以详细交流。
proposition@263.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有能用于真空下的伺服、步进电机,美国产品,我们可以详细交流。
proposition@263.net
嗨,干嘛私下交流?拿到这里来,共享一下吗,谢谢了。有什么好东西,贴出来看看。交流最好是公开的,让更多的人参与、受益。

网友C:
普通电机没有什么密封件用在真空也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机没有什么密封件用在真空也没问题吧?

根据真空度要求的不同,存在着润滑油脂的挥发问题;电机的散热问题;电机辅件中材料的(比如电线绝缘层)的挥发问题。

网友E:
横流式大功率激光发生器里的风机就是真空电机,这种其实只要真空轴承就行,只要润滑脂是真空润滑脂.真空环境下,电机的散热是要重点考滤的,要求小体积大功率的话都是水冷型的电机.
实计用的话,可以找一下华工的激光实验室有关人员咨询一下.他们也有用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