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范围?

楼主(2004-11-17):
对满负荷运行的电机变频能节约能源吗?

网友A:
你如果采用具有节能控制软件的变频器,满负荷也可节能,一般在5-7%左右。这对于小功率的电机,或者不经常工作的系统意义不大,但对于长期连续运行的大功率电机的传动系统,就很有意义了。
有资料统计,对于多少千瓦以上的电机,长期连续工作,如果将工频供电改为变频器在工频下运行,可以在若干时期内收回投资(通过省的电费)。很神奇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商业炒作。但是我确实验证了,他真的能省一点电。比如,我使用的是西门子的MM440通用型变频器,他说有节电的功能,于是我做了实验,15KW的风机电机,直接工频供电时,电流是30.3A,采用变频器调节到50Hz时的电流为28-29A。省了1-2A的电流。如果是大功率长期连续运行的电机,那就真的可以少缴电费了。
关于变频器在工频供电的节电功能,是靠变频器的软件支持的,它主要是在工频输出时,自动检测系统的效率,并向下微调电机的电流,而达到最佳节能状态。有关具体的说明,可以参看一些厂家产品说明书中的介绍。并实际的试验一下真假(因为现在商业炒作太厉害,分不清说的是真话还是骗人了)。就会一目了然。

楼主(2004-12-17):
谢谢您给了我答案!因工作问题好长时间没上网了,未能及时回信.望原谅!

网友B:
任工,如果变频器提高了功率因数,你测电流是否也会减少?那样的话节约的电费怕是要打个折扣(有功功率没有减少)?

网友A:
to  yanli7234 :
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是不是省电,最好是拿试验的数据说话,我在观察MM440的风机传动控制时,只是对变频器的输出(电机的输入)交流真有效值进行了监控,并未对此时的电源输入电量进行评价性的检测。所以不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功率因数提高了,这本身的意义就很大,因为高功率因数的电网负载质量,是很受欢迎的,起码电力部门要奖励你的。

网友B:
任工,要得到电力部门的奖励,恐怕得不偿失阿,就算是提高功率因数,用电容可能还要便宜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任工,要得到电力部门的奖励,恐怕得不偿失阿,就算是提高功率因数,用电容可能还要便宜的多。

北京某集团公司统计表明,用变频器提高功率因数还是经济的,电力部门的功率因数奖惩制度实际是以惩罚为主。

网友B:
连karl大人都来了,就算你们说的对吧,其实也是你们说的对。哈哈!

网友D(2005-08-12):
有沒有蘇州/昆山這邊專業維修變頻器的廠家!!!!我想找合作廠商!!!!!
請回複:tony.chen88@163.com

网友E:
所有能用變頻器节能的流体设备,都可以采用提高设备工作效率实现节能!
變頻器节能是泛科技的具体表现!
變頻器的自身损耗与谐波本身就节电之忌.

网友F(2005-09-19):
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进口变频器功率因数平均为0。95,工频运行时更到,另外楼上说的软件支持就我所知道的西门子ABB好多品牌变频器这个功能算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