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数控铣床不能回零点了?
   一台数控小立铣,以前使用很正常。这两天突然出问题了,X轴回零时,它不往零点方向走,而是往它的反方向走,直到限位位置。而正常的让X轴走动没有问题。这台铣床是PC-base控制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良策解决。
  请高手出招!(我再别的论坛上发此贴,居然没有人接招,难道这个问题真的很难?)
  郁闷中……………………

网友A:
麻烦讲一下运动控制方式?

楼主:
to 卍卐王
该机床控制为:中宝伦运动控制卡(实为Galil DMC 18x2)加 PC(personal computer)控制,用的控制软件为CAXA雕刻控制软件(应该是用VC++编写)。三轴联动;设置在开机前自动返回参考点。如今X轴无法回参考点,单使用键盘发出指令,各轴运行正常。

网友A:
这个系统不是很了解。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用键盘控制没问题。那么我想其中的一种情况是自动控制的时候方向指令丢失。你可以在自动返回时候,将人为将X 原点置ON ,模拟已经到原点了,看看机器是否会停下来。
我不知道机器原点位置是怎么确定的,所以不太好说。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原点位置的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传感器?)出问题了。
别的情况不太好说。实在是不了解这个系统。
方便的话可否贴张图上来。或者把详细点的资料传上来。
另外设备生产商怎么说?他们的建议最重要。

网友B:
为什么不去问北航海尔?谁卖给你的,你就找谁问。收你钱的人才有责任回答你的问题,也应该有能力回答你的问题。在论坛上问这种问题,有答案才怪。

楼主:
to 刘岩利
你说的有道理,作为用户我当然可以找Provider,让他们解决问题。不过,在PC-based时,做工控可能要自己编写控制应用程序,那么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实际问题放在论坛上,也是让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注意以下,没有答案也可以讨论讨论,有助于大家的水平的提高,有何不可。我想大家都把实际问题都放在论坛上,讨论讨论。总比讨论一些虚的东西好!

网友B:
对于这个现象,可能出现的问题:
编程指令问题;
原点信号电位接反;
CN参数被修改了。

网友B:
检查原点开关后,是否解决了问题?

网友C:
我认为是参数给改动了.
原点信号接反,则一启动回零指令,轴会向反方找编码器Z点,假或没有Z信号则会一直反转直到限位,(一般的设计是这样,当然如果是FANUC 和西门子之类老早就报警停车了)
假或是Z信号没有,同时原点信号反了,这时恰好出现现象一致,而设备两处同时故障可能性极小.

在基于PCBEASED的控制上都做成回参考点方向可调,同时原点位置也可调,这样要调节都是同时的,只调节一个参数则回参考点会有故障.所以最大原因是更改了此轴回参考点的方向,所以回零时以回零速度直到反向限位还没得原点信号就此停住了.

楼主:
我检查了原点信号,并且将原点信号反接,故障没有排除。
根据zh_zhu001的分析,很可能就是回参考点方向被改动了。但是,会参考点方向的参数是什么原因被修改。因为该机床在这之前使用正常!在PC_based控制中,如何避免被改动呢?
另外,我见到一些机床回零点时,会在零点附近微幅来回移动,有人说是为了精确回零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而这种功能是怎么实现,是从软件上实现的还是从硬件上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原点信号,并且将原点信号反接,故障没有排除。
根据zh_zhu001的分析,很可能就是回参考点方向被改动了。但是,会参考点方向的参数是什么原因被修改。因为该机床在这之前使用正常!在PC_based控制中,如何避免被改动呢?
另外,我见到一些机床回零点时,会在零点附近微幅来回移动,有人说是为了精确回零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而这种功能是怎么实现,是从软件上实现的还是从硬件上实现的?

zh-zhu001的分析从逻辑上来看是没有问题,不过,作为GALIL带代理商,我还是建议你去查一下原点开关。

楼主:
刘兄是一合格的代理商,对GALIL运动控制卡了如指掌,佩服!
更换原点开关后,问题解决。
不知刘兄能否将其中的原理给大家解释一下,盼望中……(中宝伦是galil的代理商,我听说galil的某系列产品的由中宝伦自行生产,是否谣传?)
“另外,我见到一些机床回零点时,会在零点附近微幅来回移动,有人说是为了精确回零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而这种功能是怎么实现,是从软件上实现的还是从硬件上实现的?”
有没有人给能够给出说法?

网友B:
GALIL在大陆有两家代理,我个人鄙夷中宝伦技术人员的能力,(这与竞争关系不大)。至少在一年前,如果找中宝伦解决技术问题,只能找景老板本人(不在被鄙夷之列)。其它人,我认为他们连手册都没仔细读过。两家都有一种型号是委托GALIL设计,自行生产的,规格也差不多。

GALIL的回原点时,向什么方向运动,取决于当前原点开关的状态,这样可以避免电机已经在原点执行找原点的动作时出现问题(可以先自动从原点退出来)。如果原点开关坏了,那么,就是上面提到的结果了。

回零时在零点附近晃动是应该的。一般来说,所谓零点,应该是原点开关状态变化的那一个点(或者是以这点为基础的其它点)。而开关的动作以及电气信号的响应总是有延迟的,这个延迟时间在一定范围内是不确定的。显然,找零点的速度越慢,由于时间延迟造成的位置误差就越小,而回零的速度太慢,动作本身会没有效率(比如,5米的行程,用每分钟零点几米的速度找一次原点,会烦死的)。所以,多数系统会以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回零,发现零点开关状态变化后,在低速退回来,在回退的时候才真正确定零点。有时为了补偿间隙,必须从固定的方向回零,可能还会多晃一下。至于这个功能是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看你如何定义“软件”和“硬件”了。

楼主:
原来如此,真是听君一席话,省读十年书!
真是太感谢刘兄了!
如此看来这个功能可以通过上位机的控制软件来实现了?
个人还没有接触过中宝伦的景老板,但是听许多人提过,口碑不错。但当时就很纳闷为什么中宝伦解决问题速度如此慢,现在明白了,景老板太忙了!
刘兄的水平同样需我辈仰视,真是希望有机会刘兄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刘兄所在的公司是那家公司?

网友B:
做代理商,自然就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先进产品,只要肯在手册上多下点工夫,自然获益不浅。

上海微敏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D:
GALIL 的32位运动控制卡 做车床控制 是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B:
GALIL 只是控制卡,不是完整的控制系统,所以没有所谓“做车床控制”的型号,如果自己有兴趣做车床控制软件,到是可以选个两轴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