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有一个门机项目,门重130吨,电机2台,各为100KW,在技术协议中有一句话不甚理解,业主提出:当落门时,要先将门向上提升大约2秒钟,然后再下落,他们称之为反接制动。但我查了资料,反接制动是指依靠改变异步电动机定子饶阻中三相电源和相序,而迫使电动机迅速停止转动的一种方法,意思不相符合。请教,如何设计这种图纸,而且如何设计在落门的时候使电阻起动器的切换适宜?

网友A:
首先把你的控制要求说清楚。用户已经有电机和门机机械系统了?要你来配控制系统?还是重新设计?电机是鼠笼的还是线绕的?采用升降机的形式是否符合要求呢?
这么重的门机下落,必须要制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采用什么制动方式,可以根据控制要求选择。

楼主:
以前用的是70年代的控制系统,现在重新改造为新设备,还是用常规电气控制,电机是绕线式的,闸门用的是钢缆式。采用抱闸制动。业主提出:当落门时,要先将门向上提升大约2秒钟,然后再下落。如何设计这种图纸,而且如何设计在落门的时候使电阻起动器的切换适宜?

门机在什么时候可以采用反接制动,提门还是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