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小弟要做一个监控系统:
在距离比较大(大概1米)的多个位置(大概30个),每个位置上放一个按钮,这些按钮都连接到同一台PC。当有一个按钮被按下时,PC能区分出是哪一个按钮被按下,并作出处理。
请问我该怎么做?谢谢。
我感觉这有点象键盘,可是键盘的按键是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
如果用串口的话,也连不了这么多个按钮,而且怎么能区分出是哪一个按钮?

网友A:
可以加数字量IO卡
很多厂家都提供的,如研华研祥

网友B:
可以用串口的,用4个并入串出的IC如74165/74166就可以呀。

楼主:
我看过工厂里用的是局域网.有一台交换机,上面接了一台电脑,其他端口接的是传感器和按钮,所有元件用双绞线连接的.可是我不明白,按钮怎么能和电脑联网.
我没学过通信,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或者给我提供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C:
利用PLC上少量输入点即可实现。

楼主:
请问 sgx 大哥说的并入串出是什么意思?如果自己接线的话该怎么接?

网友B:
并行置入一个字节的数(与A-H8个脚的电平相关)然后在时钟脉冲下依次输出,
一般用于实时信不太高,检测多个外部开关量信号,而且主电路没有相当的I/O数的地方。

网友D:
四楼的:现场总线

网友E:
布线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