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S7300DI的一个块子的指示灯都不亮了(16)个,请问是怎么回事情
我是新手,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1先看模块电压24v是否正常,检查是否背板电流是否过大
2。看它后面的模块是否有输出,若没有,则可能是此模块已损坏,或总线连接器有毛病
3,换一块新的,看是否正常
4。看SF(故障诊断灯是什么颜色),而确定故障出在那里
5。自己写一段诊断代码,测试
6。检查接线源头,中继是否正确输入
你愿意把具体的显现e-mail 我x_jin@21cn.com

网友B:
谢谢jinx的回答,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C:
主要检查该模块共用的连接,s7300DI好象还有一根共用线接在M脚上(电源-),可以看一下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师傅去看说是块子坏了,已经叫厂家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