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防雷接地体的计算
怎样区分什么样的土地的电阻率大小,?米/?欧?
接地体的敷设方式?

网友A:
防雷接地好做。离建筑物3M挖一沟,深0.6以下, 每隔5M用一50*50*5角钢长3M打入地下,将它们用元钢联接起来(12mm以上)引至防雷引下线相联即可。由于各地的土地电阻率不同,以福州软地层估计打三根就好,福建的其它地方就不清了,但打它个5根估计也差不到那里。至于打多少根才合格,要以测地电阻摇表说了算。独立避雷针电阻有10欧就可。若不够还要打。现在大城市,一般是利用建筑基础钢筋做的,与变压器的接地共用。若共用接地电阻则按4欧,不要计算,太麻烦了。

网友B(2005-09-15):
土壤电阻一般是估算和测量。
1、根据经验,参照书本提供的土壤类型对应的数值。
2、利用接地电阻测试仪,现场测试。

网友C:
没得区分,只能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