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请问大师:在常用的可逆调速系统中,有环流调速可逆调速和无环流调速系统哪者用得较多?对无环流而言,逻辑控制无环流和错位控制无环流两者有什么区别,哪一种用得较多?
   谢谢指教!

网友A:
哈哈,楼主提了一个起码20年以前的技术方案问题。具体的内容可以参阅陈伯时老师写的自控教科书“闭环直流调速系统”。
现在采用数字化闭环控制组成的直流调速系统,以西门子的为例,全部采用逻辑无环流的控制方案。我想着已经是当前直流调速的主流派

楼主:
谢谢回复!
 正是看陈伯时的书看得我昏呼呼的。
  如果说西门子的可逆调速系统是逻辑无环流控制的,那么模拟式的四象限可逆调速系统又是什么控制方式呢?如欧陆514,它跟西门子的6RA23等相比,又有什么缺点呢?
  还请大侠继续指教。

网友A:
教你一招。专业书尤其是教科书,千万不要刻意的去通读。那简直是太乏味了。对于专业技术读书学习,最有趣、最有效、最有吸引力的是:带着问题学。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某个专业或某个学科的学术问题,丹与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你一定很好奇,一定有许多疑问期望找到答案,这就会吸引你到书里去找答案,看到有关章节就会爱不释手。反之,你还不知道某些专业技术是做什么的,与你的关系程度,自然无目的的去看书,你就觉得晕忽忽的,因为它没有与你关心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关于直流调速,你关心欧陆的与西门子区别,这正是因为与你的工作有关。

网友A:
昨天有事,所以帖子没有写完,今天接着说:
我只用过西门子的6RA23,欧陆的没有用过,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欧陆的,我呢,说一说西门子的。以60A为例,6RA23(现在改称6RA28)现在的价格是8000-9000元左右,欧陆呢?
6RA28/6RA23属于半模拟半数字化的直流控制器,可以自动做电机的识别与优化,但是其水平不高,一般还要加入人工手动的修改。即可获得最佳的参数设置。
6RA28没有自动的励磁控制系统,励磁控制是作为选件配置的。所以,一般都是自己搭一个外控励磁电路。这对于搞自动化系统的工程师来说,并不是困难的。而且,6RA28/6RA23的使用手册给出了两套推荐的外控励磁电路设计方案,
6RA28/6RA23如果用熟悉了,非常好使,其控制性能可以与全数字的装置比,而价格却是全数字型的将近1/2。我对此作了应用,感觉很爽。
欧陆的呢?H93301是不是也说一说呢?
关于有环流与无环流控制方案的区别,主要就是正反向转换时的控制死区问题,对于可逆系统,频繁转换且要求快速性、定位控制、等等特殊场合,有环流的系统比无环流的系统有控制优势。但毕竟是特殊场合。逻辑无环流适用于传动系统的普遍应用。事实上也满足系统的控制要求。

楼主:
谢谢回复!
对于6RA23我略知一点,而对欧陆514C我们不曾使用过,根本不了解。
我司有一套SIMOREG-V5的直流调速系统(估计是6RA23的前身),该装置是一个电枢可逆的逻辑无环流双闭环控制系统,模拟式的,三相电源380,调速范围为1:33,转矩反向零电流间隔时间4~8毫秒。用来带动一台Z4-112/2-2  4KW  1500RPM的电机,系统要求能快速停止、起动、降速和制动,主要通过一张力轮电位器控制它的正反转,平常用到的电枢电压均在220VDC以内,因该装置使用年限较长,故障较多,买一套新的,价格在
1。8万元左右。
我们想用一台欧陆514C来代替原来的V5,514的价格在5000元以内。但只知道欧陆514C是四象限、单相供电、带逆变回馈功能的直流电机控制器,不知道它是否也是逻辑无环流控制,如果不是,其控制性能是否能与原V5相比.不知514的性能怎样,换后原系统能否正常运行?
   使用过514C的朋友能介绍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单相输入电源?4kw功率?这种东西是不是太落后了。对你们单位的动力电源,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可以用。怪不得便宜。

西门子的三相供电6RA28的装置标价是15000,你最终拿到的价格可以在8500-9000元。是三相输入的。这样可以使动力电源负载平衡。

网友B:
张力控制?纸还是布?v5是西门子80年代的产品吧,国内有生产(华中数控的老厂),4kw 1.8万?我们使用的630A v57 99年吧,让他们花3天——从我们设备坏了找他们到调试完,才花了7万。欧陆的现在正在使用,4q,励磁、电枢可控,作张力控制器(不过是钢材)使用,30kw,plc ao运算控制张力。

网友C:
TO 宝贝塌塌鼻:
    你说的欧陆30KW应该是590系列、全数字式的吧。
    欧陆514C,全模拟式的,4Q,输入电压是单相380V,电枢电压可调,输出电压最大可达320VDC,其性能到底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