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7):
各位老大:
    本人,现有三菱的变频器FR--E540,3.7KW的,整流模块坏了,
  可惜上边没有找到型号,不知道,我该选用哪类的,谢谢,
请报价,急~!

网友A:
E540-0.4~3.7K的变频器是一次性的,选择它就选择了后悔,找代理修价格差不多买新的,还不如买个旧变频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