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GT10触摸屏

楼主(2004-11-18):
我现在学习松下的GT10触摸屏。在使用它里面的MSG PARTS 时遇到问题了,REFERENCE DEVICE这一项,它是指向哪个设备呢,比如DT100-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建立一个gt10项目时,需要选择上位机系统,假设选择三菱 fx系列
使用MSG parts时,会出现fx系列的端子号和内部触点号,例如M100-0,指的是plc中的m100
m100-1,指的是m101,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