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在手持编程器上写下:
LDI X0
SET Y0
END
但只保存在手编器上,写不进FX-1GM,从现象上判断手编肯定没问题,要如何操作?网上E文资料也找不到,哪位大侠能提供吗?
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按过WR键吗?

网友A:
手编器手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过WR键吗?
按过了,能按的都试过了,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编器手册供参考:
有差别啊,您的资料是F-20P,是下面这块玩意,这种简单多了,谢谢

网友B:
这个是FX--1GM系列定位控制器的编程器,我有说明书,但没有电子版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操作说明照下来给你

网友C:
可能你的PLC有问题,我有一个F1-30RM也是这样,用无声键入一点问题都没有,用有声是无法键入和读出。后来打开PLC内有一个电容断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FX--1GM系列定位控制器的编程器,我有说明书,但没有电子版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操作说明照下来给你
太感谢了,我想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付资料费帮我复印一下。

网友D:
godspeed版主正在传FX-1GM的英文资料到FTP,明天找思南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dspeed版主正在传FX-1GM的英文资料到FTP,明天找思南要吧
谢过版主

网友E:
FLASHER 编程器
      我司针对三菱MCU的编程器,FLASHER系列,它通过PC串口模式实现在线编程,用户在设计电路时,增加一个在线编程接口,不需要芯片拆离用户板,就可以完成对单片机的编程和重编工作,
  特征
    ·体积小巧,结构紧凑
    ·使用简单,高效率编程
    ·在线串行,并行编程支持
    ·编程 / 检验 / 重复读入支持
    ·用户区和引导区可选 (并行模式下)
    ·512kbyte RAM 存储目标程序
    ·快速编程: app 5 sec. for 256kb in parallel mode, app. 17 sec for 256 kb in serial mode with 10 MHz target for programming and verification
    ·非常适合在生产线上使用
    ·在自动化测试系统情况下,PC 程序根据需要允许使用批处理模式
    联系电话:075582048807

网友F:
它有三种状态:编程,显示,测试,我以前用过OMRON的,和这相差不多,应该要按下编程键,另外PLC上应该处编程状态。不信你试一试就知道。

楼主:
已成功解决,操作方法如下:
在手编器上写好程序后,按
shift+cpu+para此时提示TP→GM?再按GO+GO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G(2005-12-17):
请问哪位有没有中文手册,我只有日文的,看不懂!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