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网络通讯问题

楼主(2004-11-18):
大家好: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现在我遇到了构建网络的问题,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什么检验,敬请大家的多多指教,所选的模块如下:
   S7-200 CPU 224 一个,模拟量输入EM231 两个,数字量输出EM222 四个,触摸屏 TP170A 一个,组态计算机。
    根据上面的配置,我选择用PPI 通信,请问还需要通讯模块EM277吗。我觉的不需要,
只用PPI电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另外,我想在系统调试好之后,就把组态计算机撤掉,
不知道对系统有没有什么影响。
   敬请指教

网友A:
可以实现,用组态计算机对PLC进行编程,编程后用TP170和PLC相连。

网友B(2005-06-20):
各位大哥们:伺服电机与PLC之间是如何进行通讯的?能不能告诉我啊?。。。。。。

网友C:
根据伺服电机控制器提供的接口标准做,可以是串行通讯,也可以是模拟量加位控。

网友D(2008-07-22):
想问一下,如果我在S7200 中下载好程序,撤掉计算机,通过以太网和其他PLC实现通讯,那么我要怎么是实现呢?
两个PLC之间的通讯信号要怎么发送?

网友E:
那要EM277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