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请教各位大侠:

     现需用单片机做秒表一个,与普通的体育用秒表一样,要有多种方法,本人初学没有系统的知识,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表情,谢谢各位!

网友A:
找本单片机的书看一下,同时选择单片机型号,如果精度不很高的话很快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在搞毕业设计哦,我同学以前搞得毕业设计就是什么电子时钟,你这个加点控制按钮就好了。时装啊秒表程序单片机书上多得很,找来参考参考就好了。如果要自己焊板子就要小心了,我以前焊的时候手都烫烂了,呵呵

网友C(2004-12-26):
磁动力工作室单片机论坛上有电子种的源程序

网友D(2005-03-05):
关键要看程序 的编写了,你要把循环做好

网友E:
循环好象不是那么重要吧?做个跑表除了精度也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F:
晕  那 就是 记数 循环 延时

网友E:
好历害的循环、延时,不是用中断吗?那我真想见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