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CXP问题

楼主(2004-11-18):
安装CXP4.0后提示找不到CDMPI32.DLL,再装CXP3.2运行时提示找不到CDMPI32.DLL
怎么办??

网友A:
哎,安装问题最麻烦。
别人(或别的电脑)装了这个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直接把这个文件拷过来就行了。
如果不正常,那就是安装盘的问题。建议找软件提供者解决。

楼主:
感谢machelec。  找了一个CDMAPI32.DLL,安装成功,可不能运行,说:不能创建“跟踪、I/O表、内存等 OCX”,要求重装CX CERVER。怎么办?请援手。谢谢了先!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的CX-P软件有问题!找别人用着的安装在你的机器上看行不行!

网友C:
ISO的安装文件最好是刻盘后安装,或是用虚拟光驱安装.用RAR安装容易出错的

楼主:
感谢  huahuaniu99
我的软件是论坛中提供的网叶连接,附近没有使用的 。

网友D:
在本论坛上重新下载一个试试.我在论坛上下的,非常好安装.

网友E:
我装3。0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最后从装的时候没装cx-server就搞定了
   单机可以用,其他的我还没试过
嘿嘿~~~如果那位大侠有解决方法email我:nicky0382_cn@sina.com
   谢谢了

网友F:
我在网上down了一个,说没问题的撒

网友G(2007-09-27):
我也遇到此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H:
软件有问题
现在最好用5。1 6。1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