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我现在需要替换一个可逆电机,本来的功率是12w的,选的替代品是15w的,刚接触电机,没有经验希望各位大虾指点迷经,另外,我想知道在替换的过程中还有那些参数是必须注意的,谢谢!!

网友A:
也 没啥, 就是 看看 转矩  行不行 ?
如果 控制精度 有 要求 看 有没有 震荡,反应速度如何, 低速 有没有 脉动 等等!

网友B:
12W?换15W?这么小的电机?是做什么用的?电机好像没有听说过不可逆的。都可逆呀。要想替换,主要是看铭牌数据是否相同或相近。

楼主:
两位多谢了!!这个电机是用来驱动一个很小的水泵的